Linux下克隆github项目失败怎么办?

楼主:
国内访问github不稳定是公认的,windows下时好时坏。现在我想在linux下克隆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总是连接失败,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windows下直接下载zip包。如果是项目要下载github,那得放到指定目录下了。

网友:
linux也可以使用zip包的,wget 、curl都可以使用。get下包之后。如果实在不行就找人代劳

网友:
一种方式是使用如 dev-sidecar 这样的git代理工具,另外还可以先将github上的项目先拉取到gitee上,通过gitee下载即可,不过这种方式不能下载github中release的文件。

网友: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github访问还算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直接下载zip包。如果是项目要下载github,那得放到指定目录下了。

我对linux不了解 下zip解压会不会涉及文件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