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03-RS485接口的极限参数测试

楼主:
RainbowLink USB的RS485接口是非常实用的,现场很多都是485和232 接口的,如果232 接口可以直接扩展DB口或者接线接口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做测试了,下面就开始测试极限参数,

我们还是从常用的最高点开始,115200开始测试,然后继续看看测试的极限参数

首先准备一个常用的,稳定的调试器,链接如图。
基础的25600bps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921600 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是高速飞跃的时候了
3M的情况下是稳定传输的,3M的情况实际应用已经很少了,通常最高就是115200.
在4M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可以看见我们两个通信是出现问题了的,为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吧我们的调试器换成逻辑分析仪,硬件连接如下

我们还是从3M开始
3M的波形还是不粗的,我们使用了逻辑分析仪的协议分析功能
在4M的情况下,我们的逻辑分析仪是可以正常抓包和分析的
在我们的芯片推荐的6M的情况下,我们的RS485接口还是可以正常工作。
由于我们的逻辑分析仪的限制,所以我们的串口能够测试到的极限是6M的波特率,但是我相信实际的应该还是可以更高。

好了这个485接口的测试就到这里,整体性能还是相对于其他厂商已经是性能非常卓越了。

网友:
RS485 我最高是用到 50000000 bps (50 Mbps)

50 Mbps 带仲裁多主 RS485/CDBUS 总线,M@ke 串口/RS485 Great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