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04-RS232测试

楼主:
在RS232测试的时候需要做一下说明,由于232 信号的电平比较特殊,所以在这里应该很难测试出极限参数,这里估计应该就是某一个232的极限,不一定是这个转关起的极限值,

硬件端的连接就是两个串口的连接

25600正常
921600 正常通信

1M的情况下,正常通信

在2M的情况下,出现乱码,这个可能是自己的调试器的极限,并不是RainbowLink 的极限,目前可以了解到的是RainbowLink  应该是支持2M的波特率的,而且还能支持更高。

网友:
在2M的情况下,出现乱码,这个可能是自己的调试器的极限,并不是RainbowLink 的极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