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M3514电机]+PWM使用及电机运行

楼主:
读到了hall信号,这里初步使用PWM的控制实现电机控制。
硬件介绍:APM32M3514集成了驱动,MCU的PWM引脚与驱动的连接如下:
使用的是TMR1高级定时器
配置PA8/PA9/PA10复用功能
配置PWM的计数模式,和打开PWM的更新中断
通过上篇文章的基础,通过读取HALL信号,使用上桥PWM下桥打开的控制方式;H_PWM-L_ON的方式驱动电机
在PWM中断里处理换向程序;通过读取的hall信号进行6步换向驱动电机。
驱动输出的电压波形
电机运行视频:

video_20241231_114409

楼主 你的电机和驱动用的是啥型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A:
楼主 你的电机和驱动用的是啥型号

驱动板是极海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驱动芯片和单片机合封在一起的。电机是以前淘宝二手买的找不到型号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电机和驱动用的是啥型号

驱动板是极海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驱动芯片和单片机合封在一起的。电机是以前淘宝二手买的找不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