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板了,原因是我给最大100V输入的芯片加了60V供电

楼主:
最近画了一个板子玩,除了前段时间CH340X管脚有点问题外其它功能基本已经正常了。我要做的是一个电压电、流检测的板子,输入电压最大85V。我使用了SY8511这款国产降压芯片,它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00V。

下边是我画的降压电路,输出4V左右,因为板子空间受限我是通过串SS34直接给ESP32供电的。我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设计,不过在之前的测试里因为手里只有最大20V的可调电源,我几乎试遍了5~20V的所有电压,板子工作都是可以正常的。

今天感觉板子应该是没啥问题了,于是就准备试试更高的电压。我使用另一个可调电源配置好60V3A就直接怼到板子的电源输入上了,我知道这很2,可能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上电之前又做了电源线这些有点懵了。本来电源是调好准备先不输出,接好电源线做好限流再开输出。结果怼上以后可调电源就过流保护了,电压也被拉了下来。

后来用热成像测试发现电源在SY8511通电后迅速发热,左下角的二极管也发热,说明后边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把电源接在给ESP32供电的地方通3.3V,可调电源进入恒模式,ESP32供电引脚很热,说明ESP32基本上是挂了。

去掉SY8511后边的二极管,相当于SY8511只有输入,没带负载,通20V时候“亮”的像一个小灯泡似的,说明SY8511也BBQ了。

这时候给SY8511通5V,可调电源没有过流保护,不过测量SY8511的输出也基本和输入一样,也是5V,属于直通过来了。

我这次只做了2个板子,手里还剩一片了,没找到原因前不敢再试,出现这种情况能是什么原因呢?理论上如果SY8511输出电压是稳定的,不管它输入多少伏像ESP32这样的芯片都应该和之前20V以内测试的结果一样才对。

现在来看估计有2种可能,一种是给它输入的电压过高导致输出波动,超过了ESP32的最大允许电压,然后ESP32烧了,短路后SY8511不堪重负给自己也烧了。不过看规格书,SY8511有限流功能,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挂掉吗?可能性比较小。

另一种可能是SY8511先烧掉的,然后它把60V直通到输出端,接着ESP32和其它芯片也跟着烧掉了。因为我是先开的电源输出,然后直接把线夹到输入端子上,接通瞬间有打火现象,可能是输入电压波动超过SY8511的最大输入电压,导致它先挂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是因为我的保护电路做的不好,如果在输入端加一个ESD器件可能会避免这个问题。

你认为这次烧板子的原因是什么?

断开板上SYB8511的负载,然后挂上电子负载,单独测试下SYB8511电路的输入输出特性,看下能否复现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我用输入耐压55V的DCDC芯片接入48V,瞬间输入管脚没有了,汽化掉。SOT23-6封装的,空载。

你这种是电池直接带的吧?肯定很大电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有好几个可能,现在不好确定,我随便说几个。

1,原理图错误,

2,焊接错误,PCB错误,

3,我认为现在的国产高压IC不可靠,说是到100V,可实际60V都上不去。

4,电容也用的国产的吧,电容超过24V我不敢用国产的。

在20V一下调试的 运行了很长时间 这次是用60V烧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输入耐压55V的DCDC芯片接入48V,瞬间输入管脚没有了,汽化掉。SOT23-6封装的,空载。

你这种是电池直接带的吧?肯定很大电流。

不是电池,用的变压器的可调电源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3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有好几个可能,现在不好确定,我随便说几个。 1,原理图错误, 2,焊接错误,PCB错误, ...

在20V一下调试的 运行了很长时间 这次是用60V烧的

那第二项去除,但也不排除原理图错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20V一下调试的 运行了很长时间 这次是用60V烧的

那第二项去除,但也不排除原理图错误。。

网友:
像这种高压降压IC,一定要测试上电瞬间的输出电压过冲问题,。。

网友:
这小灯亮的!

心痛一下楼主~~

网友:
一般至少得预留三分之一的余量

网友D:
你的热成像仪还可以录像?

自己做那个 正常热成像好像都可以录像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29

网友B:
楼主怎么样了??? 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理论分析应该和热插拔造成的浪涌有关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热成像仪还可以录像?

自己做那个 正常热成像好像都可以录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样了??? 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理论分析应该和热插拔造成的浪涌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是电池直接带的吧?肯定很大电流。

不是电池,用的变压器的可调电源

那得多大电流能达到这种"效果"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5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用的变压器的可调电源

建议EN引脚串联个1M电阻试试,原厂的资料里面不建议直接将EN接到IN,估计是电压高了

EN管脚规格书里的最大电压是VIN+0.3V,VIN最大是100V,按理说不应该是这个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用的变压器的可调电源

那得多大电流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EN引脚串联个1M电阻试试,原厂的资料里面不建议直接将EN接到IN,估计是电压高了

EN管脚规格书里的最大电压是VIN+0.3V,VIN最大是100V,按理说不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您这种情况大概率是SYB8511芯片本身效率的问题导致的,从手册给出的信息来看,一是该芯片功耗大、热阻大,二是效率低,你100V输入,4V输出的效率估计只有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这种情况大概率是SYB8511芯片本身效率的问题导致的,从手册给出的信息来看,一是该芯片功耗大、热阻大, ...

因为您给的资料来看,低压差的时候芯片运行时正常的,但是您可能这个时候没有去采集芯片温度,输入电压变大了过后,压差太大,效率降低,芯片积热,就烧了

网友:
看一下电感的参数,是不是出现了磁饱和,这时电感特性就不对了,很容易烧buck芯片

还有就是续流二极管如果出现击穿也容易烧芯片,原理图写的是ss310应该是够的,但是要看一下是否焊错了,或者遇到假货(这个二极管假货概率比芯片大多了)

电感选择和压差关联极大,这颗芯片我用过,60v能抗住的,这家的芯片挺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