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用不同运放,整流后波形差别会这么大

楼主:
为什么采用LMV358运放,波形会一大一小,而采用OPA2140就不会

网友:
不同运放的压摆率不同,压摆率小的运放在信号变化时响应慢,输出波形容易失真,出现梯形波等畸变现象.

还有,失调电压会让输入信号在零点附近产生偏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要具体测试分析

网友:
简单的原因是:通过D1和D2的输出阻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