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3500 DCDC评估板》——02 KTC3500应用设计

楼主:
KTC3500 DCDC评估板——IC应用电路设计

  • IC介绍:
    KTC3500 是一种低静态电流的DCDC转换器,它集成了BOOST、SEPIC、和反激变换器功能。 KTC3500可以在3.5V至60V的宽输入范围内运行,因此可以支持各种输入电压为5V、12V、24V和48V的电源轨和多节电池的应用。
    KTC3500采用电流模式控制,具有内部斜率补偿功能,可实现快速瞬态响应和卓越的输出电压调节。该IC开关频率可以在100K到1.2MHz自由调节,它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可优化的设计,以便应对不同产品需求。它带有可调节的软启动功能,可以限制在启动时的inrush电流。该器件的Enable/Disable引脚可以用于调节输入的UVLO门限。它带有输入保护UVLO、输出保护OVP、内置逐周期电流限制、短路电流保护以及热切断。
    IC输入范围:3.5~60V;
    IC反馈电压:1.2V,1%;
    开关频率:100K~1.2MHz可调;
    工作电流:500uA;
    休眠电流5uA;
    工作温度范围:-40℃~120℃
  • PIN脚介绍:
    KTC3500PIN脚设计如图1所示。

    图 1
    PIN 名称 描述
    1 RT 电阻器定时。从该引脚到GND引脚的外部电阻器对100kHz和1.2MHz之间的开关频率进行编程。
    2 SS 可编程缓启动引脚。通过在和GND之间添加电容设置缓启动时间。
    3 EN 使能引脚。该PIN浮空,将使能IC。拉到1.2V以下进入低电流待机模式拉到0.4V以下进入截止模式。可以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接到EN脚实现输入UVLO可调。
    4 COMP 内部跨导误差放大器输出。反馈环补偿网络通过该脚接到GND。
    5 FB 用于输出电压调节的误差放大器和反馈调节引脚。将此引脚连接到电阻分压器的中心,以设置输出电压。
    6 GND 参考地
    7 CS 电流检测引脚。在CS和GND之间接一个外部电流检测电阻。电流反馈环路和过流检测采用CS上的电压,过流检测的门限是80mV.
    8 DRV 低端MOS的栅极驱动输出引脚。该PIN连接到NMOS的栅极。当输入关闭时,LDRV和PGND之间将存在200KΩ阻抗。
    9 VCC 由内部LDO输出,作为内部控制电路和MOS栅极驱动电源,典型值为10V,连接一个低ESR的陶瓷电容到PGND。推荐采用0.47µF ~ 10µF电容。
    10 VIN IC的输入供电引脚。输入采用3.5v ~60v电压。VIN引脚上的电压与升压功率级输入不同是可以接受的。
    EP Exposed Pad 此电源脚接到GND。建议将该PIN通过热风焊盘接到内部GND平面,以提升散热性能。
  • IC应用介绍:
        IC内部框图2如下所示:
图 2
        如IC内部框图所示,KTC3500内部主要包含LDO模块、UVLO模块、OVP/OCP/OTP检测模块、时钟模块、PWM发生器模块、误差放大器模块、功率驱动模块以及热保护模块等。
KTC3500的应用主要包含BOOT电路、SEPIC电路和反激电路,接下来,将逐一介绍这三种电路。
        首先,介绍基于KTC3500的BOOST电路。与普通的BOOST升压电路类似,这是一个异步BOOST电路,KTC3500也分为充电和放电两个环路。通过VIN给KTC3500内部电路供电,内部通过LDO输出VCC电源。该IC从DRV引脚输出低端MOS管的启动信号。芯片的CS引脚通过RCS电阻采集流过MOS管的电流,用于检测输出电流和电流环路反馈。KTC的高端MOS采用二极管替代,输出电压采样和反馈使用电阻分压。BOOST电路如图3所示。
图 3
        然后,这里将介绍基于KTC3500的SEPIC电路。Sepic (Single ended primary inductor converter)--单端一次侧电感式变换器,该电路允许输出电压大于、等于或小于输入电路输出电压主要由主控MOS控制。与BOOST电路类似,KTC3500内部电路基本不变,主要是功率电路部分存在差异。
图 4
        SEPIC电路原理分析如下所示。两只电感L1,L2、两只电容C1,C2、输出整流管D1,功率开关管MOS。当MOS闭合时,D1截止。L1上的电流沿着VIN->L1->MOS的回路,对L1进行储能;同时C1经过MOS对L2进行储能;输出电容C2放电,给负载提供输出电流Io。当MOS断开时,L2上产生反向电动势,使得D1由截止变为导通;此时有两条电流途径:一条是,L1提供的IL1沿着L1->C1->D`给负载供电。另一条是,IL2沿着L2->D1给负载供电。总电感电流为IL1+IL2,可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同时还对C1,C2进行充电以补充能量。
        L1和MOS起到升压式变换器的作用,L2和D1起到反激式降压/升压式的作用,故属于升压+降压/升压式变换器;L2的作用是将能量传递到输出端,并对C1进行复位。C1不仅是隔直电容,还等效一个“电荷泵”,MOS断开C1被充电,MOS闭合C1将能量传给L2。C1与L1串联,可以吸收L1的漏感,则可以降低对开关MOS管的要求。输出电压表达式 Uout=Uin*D/(1-D)。
        接下来,本文将进行基于KTC3500的反激电路分析。反激电路如图5所示,与前面两种电路不通,反激电路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增加了变压器线圈组,在输出反馈端采用光电器件和电容将GND隔离,这些都是用于隔离输入和输出电路。此外,反激电路的反馈并非接到FB,而是接到了COMP引脚。由图2可知,COMP是误差放大器输出,FB是误差放大器输入,在这里反激变换器的光电反馈器件已经将电压误差放大,因此无需使用误差放大器再次放大。
图 5
        最后,本文将介绍KTC3500的PCB设计要点。官方设计建议如下所示:
  1. 建议电源环路面积尽可能小;
  2. 建议模拟信号GND和功率GND通过单端连接;
  3. 建议将所有控制电容接地至其各自的地线,并将控制电路电容放置在IC附近以解耦噪声。
  4. 在反激电路设计中,需要保持前级和次级控制电路走线远离噪声源(如前级开关端和次级开关端)。
  5. 建议将FB和COMP引脚远离噪声源。在一些大电流设计应用中,建议在FB和输出端口需要有10K以上的阻抗,用于滤除噪声。
  6. 建议使用RCD等缓冲电路来限制关断时SW引脚上的峰值电压。

新年新气象!

网友:
后面介绍的KTC3500的PCB设计要点,官方设计建议还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