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 开箱及功能测试

楼主:
        某天中午看群消息,发现有一款一拖四(两路TTL + 一路232 + 一路485 )的串口分析工具 RainbowLink 的测评活动,刚好我经常需要多设备联调,调试时需要外接多个串口工具,这就导致了桌面上一堆线材,显得杂乱无章,因此就申请了参加这么个活动,也很幸运地被选中进行这次测评活动。
开箱部分
        在获知通过申请后,我再一次上去看了详细介绍,惊喜的发现,这工具除了一拖四,其实还支持外部供电,即typec 转12V/5V/3.3V供电,这又一次为我提供了便利(我们的硬件经常搞飞机,动不动跳线至一个大地电源转换板,电源转换板再接一个12V适配器,整的桌面那一堆线真的是没眼看)。
        板子收到后,我便拆开看了,首先有点意外的是,外壳居然这么薄,和arduino r4 wiri那个版本有得一拼,可能考虑到内部有亚克力的支撑,所以外壳就没考虑这回事了。但是拆开后却发现东西很惊艳,首先前后盖增加了保护膜,用于防止外壳刮花,虽然亚克力上的丝印是在内测,根本不可能刮花。而快拆座子也很给力,避免了平常使用时的拧螺丝的尴尬。
        另外,485接口上也预留了120欧的匹配电阻,这个电阻预留了开关去连上和断开,用于过滤走线上的反射干扰。
通信测试部分
易用性确认
       拿到板子前,个人最担心地是这板子地usb cdc设备没做好设备名区分,这样会变得每次使用时都得挨个尝试一遍,找到对应的设备才能进行使用,因此拿到板子后,第一时间做地就是读取四路串口的名字,确认是否可以直接通过名字区分串口信息。拿回来后插上电脑,去识别时发现,串口确实可以区分开,也就打消了我的顾虑。而且从命名上看,使用的是南京沁恒微电子的CH344方案做的串口,由于没拆开壳,暂不确定是CH344L还是CH344Q
      不过后来发现换了一台电脑后,还真只识别成通用串口设备(可能部分电脑兼容性问题),不过遇到这情况时可以不用着急,直接去设备管理器查找驱动,更新一下驱动就可以识别出四路串口的名字了。
速率上限确认
        从沁恒微电子官网上可以查到,CH344Q的波特率范围为:1200bps~6Mbps,而CH344L的波特率范围是1200bps~230400bps。也就是说,我的测试需要在6Mbps以内去测试,而测试的结果也可以侧面反应实际硬件所选用的方案。
测试方法
        制作待发送的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之所以选择全55,是因为55的十六进制码,刚好是1010交错,只要错一个,立马有明显变化很大。
       上位机工具我这边选择sscom,此工具可以支持文件发送和文件保存,便于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对比。
        另外,测试串口板我选择了FTDI的FT232RL,此芯片支持的串口波特率可以达到3Mbps,虽然达不到CH344的水准,但至少能够覆盖大部分串口使用场景。
TTL通信测试
        用万用表量TTL电平,发现此工具的TTL电平是3.3V,因此此板卡可能不适用于5V TTL电平的设备。
打开串口并设置发送文件
        很遗憾的是暂时找不到波特率能超过2M的上位机软件,无法测出实际上限。
互相发送文件
对比文件与发送文件差异
    忽然发现对比图选错显示方式了,要选成差别模式,这样才能更明显的显示出没差异。明天回公司后更新掉这两张图----- (今天又特意对比了下,其实可以区分得出,这个文件对比出来就显示了8行,超过8行部分已经是显示没有行数了,左侧没有标红部分,说明没有差异)
        从结果上看,RainbowLink USB协议转换工具在2MBPS以内速率能很好的完成TTL通信任务,在大部分应用场景下,完全够用。
485通信测试
        我这里采用了野火的启明6M5板卡测试,之所以选择此板卡,是因为此板卡已经将485和232引出,可以直接编码测试,具体接法如下:
         供电有rainbowlink提供,485和232直接接到板卡对应接口上,其实TTL也可以接上去测试,但由于没找到更高速率的上位机,接上测试效果和前面测误码没区别,因此就没把这部分接上测试了。
        由于ra6m5适配RTT的485接口代码暂未实现(写了测试代码,发现发不出来,待晚点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再确认问题点),只能后续打通后再测试。
232接口测试
       野火启明6m5上的232接口接的是uart8,因此适配时仅仅需要把uart8打开,并将调试串口切换到uart8即可。从通信实现上看,232接口的收发都可以较好的实现,至少操作上没看到明显的卡顿感,波特率设置到串口工具最高的912600也能正常使用。
供电部分测试
        供电部分,如果不做调试设备用,这板子妥妥的够用,但考虑到我这种处于调试时的用户来说,这板子缺少了一个3.3V、5V和12V输出的开关,导致在调试时不得不通过波动开关插拔导线进行供电切换,这种操作很容易导致接线座子提前耗尽寿命。
        另外,量了一下板子三个供电脚的空载纹波,可以发现3.3V和5V的纹波稍大,大概2~4mV之间,12V很稳定,暂未测带载时纹波表现。
总结
        总体来说,rainbowlink是一个很好的串口调试版,解决了多设备同时调试时的线材过多,以及设备的供电问题。另外,选用的CH344芯片,其宽广的波特率适应范围,能满足大部分串口,485和232的应用场景,增加了设备可使用的范围。

网友:
看来下次可以选用rainbowlink了。。。。。。。。。。。。。。不错

网友A:
这个此时需要连续发送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此时需要连续发送多少比较合适?

老实说,硬件串口在规格书范围内,我还真没测到过这个数据,只能试试尽可能地往多发。裸机做模拟串口之前试过,速率快了,其实不需要发这么多的数据,发个1K左右都能偶尔看到一些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