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V9811B H2YG76 12136的MCU是哪家的单片机,请问,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如下图  丝印V9811B  H2YG76 12136的MCU是哪家的单片机,

网友A:
V98XX单相计量SoC

V98XX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单相电能计量SoC芯片,集成模拟前端、电能计量模块、增强型8052内核、RTC、WDT、Flash、SRAM和LCD驱动等功能模块,可为单相多功能电能表提供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98XX单相计量SoC V98XX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单相电能计量SoC芯片,集成模拟前端、电能计量模块、增强 ...

谢谢。请问是哪家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