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电容如何测的内部的温升?

楼主:
针对一款比较大容量的方块电容,其容值是800V110uF,应用在三相整流主电路中作为滤波电容,之前用的是电解电容,可以通过打孔的方式将温度探头埋在里面,对于这种方块电容是否也可以通过打孔的方式测量其内部温度变化,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
不可以打孔 破坏任何封装结构滴。
你可以加一些散热,但是想看内壁温度还真不好看

网友A:
不能在电容采用打孔的方式测量内部温度吧,因为这会损坏电容的内部结构

网友:
【之前用的是电解电容,可以通过打孔的方式将温度探头埋在里面】

把你打了孔的电解电容拍张照片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电容采用打孔的方式测量内部温度吧,因为这会损坏电容的内部结构

从底部中心打孔,电解电容钻开底部就基本上是空的,热电偶就能放进去,电容厂商送样也是在电容底部打孔预埋设的温度探头,只不过密封性比较好

网友:
电解电容打孔,之前还真没碰到过,这么弄不影响电解液泄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底部中心打孔,电解电容钻开底部就基本上是空的,热电偶就能放进去,电容厂商送样也是在电容底部打孔预 ...

这几年测量技术已经进步了,咋感觉用打孔的方法不足取呢

可以用红外热成像仪对准电容,可电容表面或内部温度分布图像,通过观察图像中温度的变化情况,可大致判断内部温度的变化趋势。

属于非接触、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底部中心打孔,电解电容钻开底部就基本上是空的,热电偶就能放进去,电容厂商送样也是在电容底部打孔预 ...

【从底部中心打孔,电解电容钻开底部就基本上是空的,热电偶就能放进去】

【基本上是空的】处的这个热电偶,测量的是电容【内部】的温度么?

网友:
问题原因你没有说,电容为什么要测温? 是不是因为电容质量不好,为什么不换好质量的电容???

网友A:
这个方块电容有必要实时监控温度么

单纯监控这个电容温度的意义是什么

好吧,

去看看,littleshrimp网友用热成像仪测温吧

[讨论] 烧板了,原因是我给最大100V输入的芯片加了60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块电容有必要实时监控温度么 单纯监控这个电容温度的意义是什么   好吧, 去看看, ...

主要是这块板子上的风扇没有这个电容的风道,只能够电容自身散热能力,而且由于空间和成本限制电容容量偏小,纹波较大发热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