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第1棒:开箱

楼主:
        感谢论坛和DFRobot本次的提供的测试产品,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属于工具类测评,初步看下去币我们常用的CH340系列的串口工具多了不少的通道,可以让我们的工具集中而不错乱。
第一部分:开箱
        先看一下包装:
        这次的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属于DFRobot的正式产品,都是采用的磨砂包装盒进行包装,不过说实话这个盒子挺薄的;
        打开后是密封包装的袋子:
        也是标准配置,没有采用静电袋进行装置,DFRobot对其的定义应该都是电子产品;
        接下来就是他的真容了:
        是不是感觉有点诧异,我们还需要打磨处理一下:
        这次才和活动展示的图片基本一样了,主要原因是上盖采用的是透明亚克力材质,上层的保护膜还没有去除,咱们看到的彩色图案实际上是背面的涂样,避空处是板子上LED展示的地方;
        背面实际上也是亚克力材质,也保留着保护膜,取出后发现是黑色磨砂效果的亚克力板:
第二部分:产品介绍
        本转换器主要的功能是将USB转换为独立的一路RS485、一路RS232、两路TTL。并且,能同时对外输出12V、5V、3.3V三种电源。能极大的方便你的测试工作。
        RainbowLink具有4个通道:RS485×1、RS232×1、TTL×2。4个通道完全独立,一个抵4个。
        RainbowLink能对外输出12V/800mA、5V/2A、3.3V/200mA三种电源,无需额外准备电源。
        RainbowLink485接口和供电采用了杠杆式快速接线端子。接线和拆线都变得异常得轻松和简单:一插一按,轻松完成接线,手感非常好。并且,该杠杆式接线端子具有2000次以上的使用寿命。
        TTL与RS232接口采用了排针和排母两种接口,无论你的连接线是排针和排母都能直接使用,避免了到处找连接线的麻烦。
规格参数:
        USB接口:TYPE-C
        输入电压:5V
        波特率:2400-128000
        TTL电平:3.3V
        TTL通道:*2
        RS485通道:*1
        RS232通道:*1
        接线端子适配导线:12AWG-22AWG
        输出电压:3.3V/5V/12V
        尺寸:长72mm 宽47mm 高23mm
        根据以上的产品介绍,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信息,该款转换器是连接在电脑上进行接口调试的,支持相互独立的四个通道,分别是RS485×1、RS232×1、TTL×2,串口相对来说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这里对TTL设置了两个也是充分考虑了应用场景的;
        供电部分输入电压是5V,最大支持5V/2A,也就是说后面的负载如果比较大,建议使用带有TYPE-C接口的电脑,因为一般我们USB-A口的输出基本上5V/1A顶天了,为了设备的安全在使用12V或者5V输出时需要考虑后面的负载情况,而3.3V/200mA的输出相对来说调试普通设备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输出能力差那么多?估计是LDO存在的影响;
        485接口采用的是杠杆式快速接线端子,具有2000次以上的使用寿命,这种接线端子确实使用非常方便,不过这使用寿命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少的,如果这种端子支持插拔就好了,有损坏或者接触不良可以快速替换,就先现在的一些机械按键类似的安装方式;接线端子适配导线:12AWG-22AWG,可是很多的电子线是26awg,连接时要注意可靠连接;
        纵观整个产品可以发现,整体设计上的小细节注意的非常好,可以说细节拉满也不为过,比如接口信息,内部的板子上和外部的盖板上都有指示,USB采用了TYPE-C,采用了杠杆式快速接线端子,建议在使用说明中对一些注意事项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可以让使用者更加注意,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坏情况。
        这款产品初步了解是非常适合工程师们使用的,可以节省很多的调试工具,接下来我们就更进一步了解这款产品,最后咱们把它拆开,看看内部电路用料做工怎么样!!

网友:
上盖采用的是透明亚克力材质,上层的保护膜还没有去除,看到的彩色图案实际上是背面的涂样,避空处是板子上LED展示的地方

佩服,做工很上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