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下载别人分享的json文件怎么办 有人知道嘛

楼主:
打开这个下载链接之后就是这样了 不是下载页面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直接把内容复制粘贴下来,或者在某雷打开这个网址。

网友A:
f12 复制下来,然后用插件format一下就好啊~json很简单的

网友B:
复制粘贴另存一下,后缀名改为json,应该就可以;或者在网址处鼠标右键另存,而不是打开操作,应该也可以。

网友C:
你把地址贴出来。

网友:
尝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即使把原理图和pcb的json文件都粘贴下来然后用立创eda导入 打开是打开了 但是最后只有原理图部分没有pcb是怎么回事 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地址贴出来。

尝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即使把原理图和pcb的json文件都粘贴下来然后用立创eda导入 打开是打开了 但是最后只有原理图部分没有pcb是怎么回事 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另存一下,后缀名改为json,应该就可以;或者在网址处鼠标右键另存,而不是打开操作,应该也可 ...

尝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即使把原理图和pcb的json文件都粘贴下来然后用立创eda导入 打开是打开了 但是最后只有原理图部分没有pcb是怎么回事 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2 复制下来,然后用插件format一下就好啊~json很简单的

尝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即使把原理图和pcb的json文件都粘贴下来然后用立创eda导入 打开是打开了 但是最后只有原理图部分没有pcb是怎么回事 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尝试了一下 然后发现即使把原理图和pcb的json文件都粘贴下来然后用立创eda导入 打开是 ...

两个文件当然分开粘贴啦,碰到文件尾,后面的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文件当然分开粘贴啦,碰到文件尾,后面的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是分开粘贴分成两个json文件的 然后还是只导出了原理图 大佬要不要给你贴一下链接 劳烦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是哪里分享的,主要看网站是否支持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分开粘贴分成两个json文件的 然后还是只导出了原理图 大佬要不要给你贴一下链接 劳烦你看看行不行  ...

那就换个网页浏览器试试吧,再有就是,如果发布者没有正确贴出来,那也不能凭空给变出来不是?建议寻求发布者帮助才是正途。

网友:
也许EDA版本或使用的问题,好像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吧!建议寻求发布者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网页浏览器试试吧,再有就是,如果发布者没有正确贴出来,那也不能凭空给变出来不是?建议寻求发 ...

刚刚尝试了能打开ad的文件格式了 schdoc和pcbdoc打开了 应该可以了 还是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