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做防倒灌和设想的不一样呢?

楼主:
PMOS做防倒灌,用NMOS控制其栅极,V是12V,L是负载端,空载,结果上图接法直接导通了,非要按下图把N管栅极单独分离,P管的D极才没有电。V端电压调成5V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下图栅极分开后量P管D极也才3mV,怎么会使N管导通呢?P管是MDD2301,N管是2N7002K。

网友A:
【为什么MOS管做防倒灌和设想的不一样呢?】

我先替你把你的设想说清楚:上图设想是 L 端空载时施加 V,两个MOS管应该都关断。

这个设想是错的。Q3总有漏电流,无论多么微小,而Q4输入电阻非常大,等同于绝缘(实际上名称就是绝缘栅场效应管)。Q3的漏电流流入Q4门极,使Q4导通,Q4导通后Q3也导通。

网友:
【下图栅极分开后量P管D极也才3mV,怎么会使N管导通呢?】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P沟MOS管D极电压?估计是万用表。普通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输入电阻是10兆欧甚至1兆欧。如果P沟管漏电流0.01微安,那么在10兆欧电阻上压降为0.1V。但是你把万用表拿开后,0.01微安电流所产生的电压足够使N沟管导通,因为N沟管输入电阻远大于10兆欧。

网友:
【下图栅极分开后量P管D极也才3mV,怎么会使N管导通呢?】

MOS管门极输入电阻有多大,你拿你那块数字万用表电阻档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B:
上图电路,给L端对地接一个几十K的电阻试试管子是否还导通。

防倒灌指的是从L端到V端吗?这个电路就防不了倒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图电路,给L端对地接一个几十K的电阻试试管子是否还导通。 防倒灌指的是从L端到V端吗?这个电路就防不 ...

可能描述不太对,是防止V端高压(12V)流入L端(低压5V),接电阻51K也不行,还是V端加电就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MOS管做防倒灌和设想的不一样呢?】 我先替你把你的设想说清楚:上图设想是 L 端空载时施加 V, ...

感谢老师指点,确实是这样想的,后来就给L端对地加了51K电阻,可是还不行,就有点儿想不明白了。

网友D:
考虑一下q3的dg电容和q4的gs电容的比值,q4开通电压大约是1v左右,只有q3的gd电容小于q4的gs电容的1/15才能避免误动作,实际上q3的电容应该比q4的大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q3的dg电容和q4的gs电容的比值,q4开通电压大约是1v左右,只有q3的gd电容小于q4的gs电容的1/15才能 ...

考虑电容比值,是不是基于MOS是电压驱动而不是电流驱动的原因?

网友:
上电瞬间电容的影响比电阻大,而且mos驱动上没有电流消耗,加剧了这个特性

另外你的电路看上去更像是上电自锁,不像是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描述不太对,是防止V端高压(12V)流入L端(低压5V),接电阻51K也不行,还是V端加电就导通了。

【可能描述不太对,是防止V端高压(12V)流入L端(低压5V)】

你这个电路,也实现不了【防止V端高电压流入L端】的目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描述不太对,是防止V端高压(12V)流入L端(低压5V),接电阻51K也不行,还是V端加电就导通了。

既然不能实现你的目标,那么你应该整个推倒重来。至于【上图接法直接导通了】已经不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能实现你的目标,那么你应该整个推倒重来。至于【上图接法直接导通了】已经不重要。

老师,您之前是不是发过一篇关于焊接原理的贴子,类似于亲水疏水的?当时觉得恍然大悟,时间一长又把精髓忘了,是您写的吧,在哪里能发一下吗,我温故知新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之前是不是发过一篇关于焊接原理的贴子,类似于亲水疏水的?当时觉得恍然大悟,时间一长又把精髓 ...

也许写过也许没写过,已经记不清了。即使写过,也没有留底稿,所以无法重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之前是不是发过一篇关于焊接原理的贴子,类似于亲水疏水的?当时觉得恍然大悟,时间一长又把精髓 ...

【亲水疏水】属于液体固体表面的性质,还有液体的表面张力等等。这部分内容通常在高中物理课程中讲一部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中讲一部分。不过,现在好像高中不讲这部分内容了,物理专业的热力学课程中也不讲这部分内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水疏水】属于液体固体表面的性质,还有液体的表面张力等等。这部分内容通常在高中物理课程中讲一部分 ...

好吧,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写过也许没写过,已经记不清了。即使写过,也没有留底稿,所以无法重发。

找到了,老师,是您在一个帖子里的回复,不是文章,感谢感谢。【EETALK】焊工大比拼,来分享分享你的焊工修炼经验吧~~ - 综合技术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