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反向对地阻值?

楼主:
在一本开关电源书籍中看到了一个反向对地阻值的概念,是指用黑表笔接地或者全桥的负极,红表笔接测试点得到的对地阻值,从表面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电路板而言,地或者全桥的负极都是唯一的,红表笔接地或者全桥的负极,实际上是以选定的参考点为起点来衡量测试点的等效电阻;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这种方法主要是用在故障查找、调试阶段

原理上应该是基于检测半导体器件的反向特性,如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

所说的反向对地阻值测量,可判断反向特性是否正常。

网友A:
最常用的是测量二极管的反向阻值,如果阻值远小于正常范围,很可能是二极管反向击穿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是测量二极管的反向阻值,如果阻值远小于正常范围,很可能是二极管反向击穿损坏了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正向阻值正确但是反向阻值却不一样,我之前量的就是IGBT的续流二极管,如果损坏一般就是击穿短路,无论正反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正向阻值正确但是反向阻值却不一样,我之前量的就是IGBT的续流二极管,如果损坏一 ...

【我之前量的就是IGBT的续流二极管,如果损坏一般就是击穿短路,无论正反都是0】

这种情况,很可能不是IGBT的续流二极管损坏,而是IGBT本身损坏。

网友:
看过反向续流二极管,是不是标识错了?对地一般是对高频信号旁路

网友C:
红表笔接地或者全桥的负极遮阳主要是为了检查一些有极性器件的导通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表笔接地或者全桥的负极遮阳主要是为了检查一些有极性器件的导通情况吧。

就比如说桥式逆变电路,红表笔接负极,正表笔接正极,电阻挡测量可以看出开关管是否有导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