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PSOC4100SMAX使用心得(I2C篇)

楼主:
英飞凌PSOC4100SMAX使用心得(I2C篇)

上一篇介绍了CAN总线的使用,在这一篇我续写I2C使用,PSOC4100SMAX的I2C使用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 配置I2C
  1. 配置时钟Peripheral-Clocks配置

  1.  Peripherals配置

  1. 配置PIN

这里需要注意电平,如果I2C SDA和SCL上没有外接上接电阻,距离短的情况下可以使用IO口内置的上拉

  • 关键代码:
  • (1)初始化:

      cy_en_scb_i2c_status_t i2c_res;

      cy_en_sysint_status_t int_res;

      const cy_stc_sysint_t PASCO2_I2C_IRQ_config = {

      /*.intrSrc =*/PASCO2_I2C_IRQ,

      /*.intrPriority =*/3u };

      /*初始化并使能I2C Master模式*/

      i2c_res = Cy_SCB_I2C_Init(PASCO2_I2C_HW, &PASCO2_I2C_config,

                    &PASCO2_I2C_context);

      if (i2c_res != CY_SCB_I2C_SUCCESS) {

             CY_ASSERT(0);

      }

      /* 挂载中断 */

      int_res = Cy_SysInt_Init(&PASCO2_I2C_IRQ_config, &PASCO2_I2C_Interrupt);

      if (int_res != CY_SYSINT_SUCCESS) {

             CY_ASSERT(0);

      }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PASCO2_I2C_IRQ_config.intrSrc);

      Cy_SCB_I2C_Enable(PASCO2_I2C_HW, &PASCO2_I2C_context);

        .(2)读I2C寄存器

cy_stc_scb_i2c_master_xfer_config_t transfer;

uint8_t readBuffer[20UL];

uint8_t writeBuffer[2UL] = { 0U };

uint8_t readDataLen;

transfer.buffer = writeBuffer;

transfer.bufferSize = 1; //只写寄存器地址

transfer.xferPending = true; //这里表示写入地址后面还要继续等待应答

transfer.slaveAddress = 0x28U;//I2C 从设备地址

writeBuffer[0]=0;//准备读的寄存器的起始地址

readDataLen=10;//读的寄存器个数

/*先写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scb_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Write(scbID, &transfer, i2cContext);

       if (scb_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

              /* 等待I2C通信 */

              do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GetStatus(scbID, i2cContext);

                     Cy_SysLib_DelayUs(1u);

              } while (0UL != (CY_SCB_I2C_MASTER_BUSY & status));

              /* 配置读操作 */

              transfer.buffer = readBuffer;

              transfer.bufferSize = sizeof(readBuffer);

              transfer.xferPending = false; /* 读操作完成后产生结束信号*/

               (void) Cy_SCB_I2C_MasterRead(scbID, &transfer, i2cContext);

              /* 等待 */

              while (0UL

                            != (CY_SCB_I2C_MASTER_BUSY

                                          & Cy_SCB_I2C_MasterGetStatus(scbID, i2cContext))) {

              }

              ……

  1. (3)写寄存器也是类似的

uint8_t writeBuffer[20UL] = { 5U,6U };

uint8_t writeDataLen;

transfer.buffer = writeBuffer;

transfer.bufferSize = ; //只写寄存器地址

transfer.xferPending = false; //这里表示写入完成后结束通信

transfer.slaveAddress = 0x28U;//I2C 从设备地址

writeBuffer[0]=20;//准备写的寄存器的起始地址

writeDataLen=2;//写的数据长度

/*先写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scb_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Write(scbID, &transfer, i2cContext);

       if (scb_status == CY_SCB_I2C_SUCCESS) {

              /* 等待I2C通信 */

              do {

                     status = Cy_SCB_I2C_MasterGetStatus(scbID, i2cContext);

                     Cy_SysLib_DelayUs(1u);

              } while (0UL != (CY_SCB_I2C_MASTER_BUSY & status));

}

……

  • 总结

PSOC4100S Max的库已经高度封装了I2C的基本操作,我们只需要简单调用就可以了,结合GPIO中断,就可以操作操作各种I2C外设了。接下来,我继续介绍ADC的操作,敬请期待!

网友:
PSOC4100SMAX是基于什么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