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Turbo4说的双增压耐寒芯片是什么?手机零下35°还能耐用?

楼主:
没具体看发布会,就早上看了下turbo4的参数特性,看到了它的参数, 好奇这个双增压耐寒芯片是什么?如果要是能工作在零下35度,那手机里其他芯片工作温度也要达到零下35°才行吗?

应该是材料升级了,手机低温下续航也不错,li电池活性也不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9:12

网友A:
双增压耐寒芯片------我猜是双电芯串联,就是8.2V电压,耐寒芯片指的是用的-40到85度的工业级别DC/DC转换芯片,因为手机待机时候也会发热,所以其他芯片温度不会太低。

我感觉你分析的挺有道理的,散热做好了,开始搞耐寒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7: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增压耐寒芯片------我猜是双电芯串联,就是8.2V电压,耐寒芯片指的是用的-40到85度的工业级别DC/DC转换芯 ...

我感觉你分析的挺有道理的,散热做好了,开始搞耐寒了

网友:
应该是材料升级了,手机低温下续航也不错,li电池活性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