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ed矽递科技——Wio Lite AI STM32H725AE视觉开发板试用】——串口打印输出测试

楼主:
先来试试Seeed矽递科技——Wio Lite AI 开发板的串口打印功能。这里直接使用STM32 cubemx来创建串口工程。

1.打开cubemx

选择STM32H725AEI6芯片

  外部时钟

选择25MHZ晶振,最大550MHZ

使能Icache Dcache

配置串口,查看原理图,是USART3 ,PD8,PD9

  生成代码

打开KEIL工程

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dio.h"

串口重映射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PU Configuration--------------------------------------------------------*/
  MPU_Config();

  /* Enable the CPU Cache */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测试串口打印功能--WioLiteAI\r\n");
  }
  /* USER CODE END 3 */
}

添加测试代码

烧录,打开串口助手,观察

串口测试成功

网友A:
您好,请问您的原理图资料是在哪儿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您的原理图资料是在哪儿找到的?

ST论坛

Wio Lite AI_v1.0_SCH_Final_21071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