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压降

楼主:
三极管单体测量ec两极无压降,装在pcb板子上ec两端有1点几V的压降,为什么单体测不出来,板子上就可以测?

网友A:
我是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直接测三极管ec两端测不出来压降,在pcb板子上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B:
【三极管单体测量ec两极无压降,装在pcb板子上ec两端有1点几V的压降】

【三极管单体】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单体测量ec两极无压降,装在pcb板子上ec两端有1点几V的压降】 【三极管单体】是什么?

就是指单独的一个三极管元器件直接拿过来侧,帮同事问的,可能没表达清楚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指单独的一个三极管元器件直接拿过来侧,帮同事问的,可能没表达清楚0.0

单独的一个三极管,你怎么测两端也不会有电压,因为三极管内部并没有电源。如同一个电阻,怎么测电阻两端也不会有电压一样。

焊到板子上三极管CE两端测得有一点点电压,可能是板子上的电容尤其是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放电没有放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指单独的一个三极管元器件直接拿过来侧,帮同事问的,可能没表达清楚0.0

玻璃封装的二极管,若是有强光照射在二极管上面,倒是可能在二极管两端测得一点点电压。这其实就是PN结受光照的光生伏打效应,这也就是光电池产生电能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指单独的一个三极管元器件直接拿过来侧,帮同事问的,可能没表达清楚0.0

如果三极管在板子上CE两端有电压,你把这个三极管拿下来,板子上的两个焊盘之间仍然有电压。这个电压与三极管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一个三极管,你怎么测两端也不会有电压,因为三极管内部并没有电源。如同一个电阻,怎么测电阻两端 ...

明白前辈,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单独测be会有0.7的压降,也是没电源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白前辈,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单独测be会有0.7的压降,也是没电源情况下

万用表测量时,万用表内部是有电池的,也就是有电源。用电压档测量,两根表笔之间没有电压,所以两根表笔相碰电压读数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量时,万用表内部是有电池的,也就是有电源。用电压档测量,两根表笔之间没有电压,所以两根表笔 ...

OK,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