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联电容测短路

楼主:
大佬们,问个问题,电容串联进短路的电路,可通过测量电流的方式来寻找短路点,但是电容特性是在充满电之后无电荷移动,即无电流生成,而电容充满电几乎是在瞬间充满,为什么这种检测方法还能使用?

网友A:
【电容串联进短路的电路,可通过测量电流的方式来寻找短路点】

寻找短路点,为什么要串联进电容?不串电容岂不是更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进短路的电路,可通过测量电流的方式来寻找短路点】 寻找短路点,为什么要串联进电容?不串电 ...

如果是多个负载并联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哪个负载之间是否出现短路状况,这样子查起来不是就很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个负载并联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哪个负载之间是否出现短路状况,这样子查起来不是就很麻烦吗?

【不知道是哪个负载之间是否出现短路状况】

这句去掉【之间】才说得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个负载并联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哪个负载之间是否出现短路状况,这样子查起来不是就很麻烦吗?

【不知道是哪个负载出现短路状况】

多个负载并联,从干线或者叫母线电流变得很大知道有个负载短路,要想知道是哪个负载短路,也不必串电容,逐个切断负载重新合闸送电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个负载出现短路状况】 多个负载并联,从干线或者叫母线电流变得很大知道有个负载短路,要 ...

你这种方式确实可行,但是如果每个负载与负载之间相隔几百米,控制电路开关的闸刀在起始的固定位置,这样是不是就会太麻烦了?这个串联电容查短路,本质就是为了方便查找短路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式确实可行,但是如果每个负载与负载之间相隔几百米,控制电路开关的闸刀在起始的固定位置,这样 ...

【如果每个负载与负载之间相隔几百米】

这种情况,你要串联电容进电路,不也要跑几百米么?

而且,据你说每一路负载都有【控制电路开关的闸刀】,难道【控制电路开关的闸刀】不会在短路发生的时候跳闸么?现在的供电系统,无论是单相的居民用电还是三相的工业用电,都必须装空气开关,发生短路时会自动跳闸。更高电压等级的供电线路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式确实可行,但是如果每个负载与负载之间相隔几百米,控制电路开关的闸刀在起始的固定位置,这样 ...

查短路点最困难的,是高压输电线,例如110kV、220kV甚至500kV的输电线。这样的输电线,其长度动辄数十千米甚至数百千米,中间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铁塔,可能跨河流,可能越高山。这么长的线路,发生了短路,到哪里去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短路点最困难的,是高压输电线,例如110kV、220kV甚至500kV的输电线。这样的输电线,其长度动辄数十千 ...

你这个说法很奇怪,照你的理论来说,出现问题直接不处理了?此外咱们排除高压输电线不讲,类似城市道路设施出现短路状况,一公里的道路可能20米一个路灯,如果出现短路,照你说的那个断负载合闸的操作,我要从后往前来回操作50次,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否便捷?我所说的这种串联电容的方式本质就是为了便于查找短路点。而且我知道有其他查找短路的方法,我也知道肯定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我这里问的是串联电容这种方法,并且提出了相关疑惑,我的目的是解答疑惑,不是在寻找其他测短路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个负载与负载之间相隔几百米】 这种情况,你要串联电容进电路,不也要跑几百米么? 而且, ...

我串联电容的目的,就是把电容充当负载,合上闸刀之后不会出现跳闸的情况,这样我可以直接用钳形表一路钳下去,钳到没有电流的地方,不就能确定短路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串联电容的目的,就是把电容充当负载,合上闸刀之后不会出现跳闸的情况,这样我可以直接用钳形表一路钳 ...

【我串联电容的目的,就是把电容充当负载……】

哦,原来串联电容目的是限制电流,合闸后不会跳开。

但是,串联电容是在空开之前,此时线路是 “带火” 的,要切断线路串进电容还稍微有点麻烦。

一般情况,发生短路故障后总会有部分绝缘物烧焦导体烧熔等现象,不必串联电容后合闸再用钳形表测电流,目视即可发现。你串电容,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