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流量传感器

楼主:
 流量计原理

    霍尔流量计是利用霍尔元件的霍尔效应来检测磁性涡轮从而计算流量/流速。当水通过涡 轮开关壳推动磁性转子转动时,产生不同磁极的旋转磁场,切割磁感应线,产生高低脉 冲电平。由于霍尔元件的输出脉冲信号频率与磁性转子的转速成正比,转子的转速又与 水流量成正比

应用场景

    1. 咖啡机/  在咖啡机的出水口安装霍尔流量计,配合咖啡机内置的配方,当用户在选择口味后,按 照配方进行出水量、出糖量、出奶量和出咖啡量进行控制。给用户更好的使用感受和口 味选择多样化。

    2. 果汁机/进行果汁出量的控制

    3. 热水器

    4. 洗衣机/ 在洗衣机加洗衣液的地方安装,用户使用不同模式,出洗衣液的多少可以调节

    5. 饮水机/ 用于控制出水量

    6. 宠物喂食机/  可以定量进行宠物补水的控产品优点

产品优点

     1. 食品级流量传感器,市面上流量传感器大多数磁性材料都是直接与液体接触的,而磁性 材料大多为铷磁铁,这种材料会被氧化,氧化物掉入液体中对健康都是有害的。而我司 的磁体与液体是直接隔离开来无接触

      2. 安装方便,可以直接替代传统流量传感器

     3. 使用便捷,传感器的宽电压范围无需进行电压的转换

     4. 精度高

网友A:
霍尔流量计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流量计精度能达到多少?

±3%

网友:
霍尔流量传感器的优点:

  • 非接触式测量:通过磁场感应流体的流动,无需直接与流体接触,避免了磨损和腐蚀。
  • 高精度:能够提供准确、稳定的流量测量。
  • 响应迅速:适合于需要快速响应的流量测量。
  • 耐高温、抗干扰: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如高温、强磁场等。

总的来说,霍尔流量传感器因其精确性、可靠性和适应性,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流量传感器的优点: 非接触式测量:通过磁场感应流体的流动,无需直接与流体接触,避免了磨损和 ...

网友:
霍尔流量计整体方案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