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它,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搞定步进电机,和数控冲床稳定通信

楼主:
今天的主角:数控转塔冲床、步进电机、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稳联技术WL-PN-ECATM)
1、什么是数控转塔冲床
数控转塔冲床可以按照加工的形状及位置,自动更换模具、自动准确送料并完成加工,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与普通的深喉口冲床都有明显的区别。
在薄板加工的现代工艺中,数控转塔冲床是一项关键的重要加工设备,数控转塔冲床可以按照加工的形状及位置,自动更换模具、在我们使用教控转塔冲床的时候,尽量在数控转塔冲床加工现场减少开电机柜的次数,,因为加工现场的空气中含有大星的油要、灰尘,甚至还有可能是金属粉未等等,当这些金属粉未散落在我们数控转塔冲床控制部分的电路板或者电子元件上面,非常容易引起元器件绝缘电阻下降,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数控转塔冲床的元器件和电路板的损坏。
2、再来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信号转换成机械角位移的特殊电机。步进电机的转子上无绕组且只有若干个均匀分布的齿,在定子上有励磁绕组.当有脉冲输入时,转子就转过一个固定的角度,其角位移量与输入脉冲个数严格地成正比,在时间上也与输入脉冲同步。当元脉冲时,在绕组电源的激励下,气隙磁场能使转子保持原有位置不变而处于定位状态。
步进电机的角位移量和指令脉冲的个数成正比,旋转方向与通电相序有关,因此只要控制输入脉冲的数量、频率和电机绕组的通电相序,即可获得所需的转角大小、转速和方向。其调速范围广、响应侠、灵敏度离、控制系统简单,而且有一定的精度,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开环伺服系统中。
3、还有步进电机的驱动
根据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我们知道步进电机的角位移量与指令脉冲的个数成正比,旋转方向与通电方向有关。因此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必须能控制步进电机各相励磁绕组电信号的通电变化频率、次数和通电顺序,使电机相应的励磁绕组通电或断电的装置叫脉冲分配器,也叫环形分配器。它由门电路、触发器等基本逻辑功能元件组成。步进电机的正转与反转,由方向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转角与转速分别由指令脉冲的频率与数量决定。
通过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稳联技术WL-PN-ECATM)将伺服电机与PLC进行通讯转换,毫秒延迟,稳定高效
4、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稳联技术WL-PN-ECATM)
profinet转ethercat快速配置
1、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2、点击右侧“...”从查找GSD所在文件,安装至成功。
3、找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进行组态。
4、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设备名称需要将自动生成取消勾选并手动输入简短不带有/*-、这类特殊符号。
5、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6、所有配置设置好,下载组态到PLC。
7、打开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ECAT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