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511降压芯片烧坏原因二次测试

楼主:
之前烧了一个板子,烧板了,原因是我给最大100V输入的芯片加了60V供电,感谢各位网友的回复,今天我准备继续测试,希望能找出原因。或者排除一些可能,把问题的范围缩小。

因为还剩一块板子,测试过程我全程做了视频记录,防止再烧一下就彻底没了。

测试时我使用热成像同步记录升温情况,用示波器是希望能捕捉到掉电的波形。整体上除了过程中烧了一个控制P-MOS的NPN三极管外还算顺利,输入电压升到62V后板子也能正常工作。

后续我在整理视频时在思考这个电阻突然变“亮”的问题,当时怀疑是静电导致三极管击穿限流电阻的电流增加导致,后来想想当时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静电放电,而且之前摸了一次,手没拿远再摸后三极管先热了,然后电阻开始被“点亮”。所以原因可能不是静电的事儿,但又想不出能是什么其它原因。

输出可以考虑加一个5伏稳压二极管保护一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9:26

网友:
大佬加油,等你分析原因

网友:
电压反馈电阻,电感需要选择好。电感容量多大?另外你还需要试一下直接给60伏的输入。

网友:
输出可以考虑加一个5伏稳压二极管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