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少脚位LCD屏驱动IC液晶显示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VK1024B SOP16

楼主:
产品型号:VK1024B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OP16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述:
VK1024B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最大可以支持24点(6SEGx4COM)的LCD屏,也支持2COM和3COM的LCD屏。单片机通过3线串行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发送显示数据,可以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降低损耗。ZXY3279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2V
• 内置256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2、1/3、1/4
• 内置显示RAM为6x4位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3线串行接口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写命令和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 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 封装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LC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Q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QFN24(4×4超小体积)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 (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92Q 2.5~5.5V 23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32(4×4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C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
(永嘉微电/VINKA ---FAE技术支持,LCD驱动IC;LED驱动IC;触摸IC;LDO稳压IC;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