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二角和公式变形疑问

楼主:
邀请:@maychang   @return   参与回复

大家好!

最近在看Microchip一篇LLC的文章时发现了一个正弦二角和公式的变形,主要是如下图

第二个红框的变形有疑问,不知是怎么得到的,在此请教下大家。

高数中的等价无穷小:当x→0时,用y=x可近似代替y=sinx,即以直代曲,是一种近似的简化求解方法。 这里的cosx就不好理解了,当x→0时直接取常数值1,把变量x给抹掉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2:20

网友:
明显是错误的,不必纠结;可以通过反例法给出验证,取二变量值为{0,1},因为sin(pi/2)=1=pi/2不成立,可知推论错误。

网友:
cta值很小的时候,可以用cta近似sin(cta),从这点出发可以重新考虑楼主提出的问题。

网友A:
也就是在这里默认d^是很小的值,取近似值,余弦为1,正弦为d^,就得出红框内的推导了。

但是第二个红框cos前面有个pi/2系数,不知是怎么来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46
谢谢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在这里默认d^是很小的值,取近似值,余弦为1,正弦为d^,就得出红框内的推导了。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在这里默认d^是很小的值,取近似值,余弦为1,正弦为d^,就得出红框内的推导了。

但是第二个红框cos前面有个pi/2系数,不知是怎么来的?

令cta=pi/2*d^,当cta很小时,sin(cta)=cta,它就是把pi/2和d^分开放了,所以让人觉得不太容易看出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4: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第二个红框cos前面有个pi/2系数,不知是怎么来的?

令cta=pi/2*d^,当cta很小时,sin(cta)=cta,它就是把pi/2和d^分开放了,所以让人觉得不太容易看出来。

非常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4: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令cta=pi/2*d^,当cta很小时,sin(cta)=cta,它就是把pi/2和d^分开放了,所以让人觉得不太容易看出来。

非常感谢!

网友C:
高数中的等价无穷小:当x→0时,用y=x可近似代替y=sinx,即以直代曲,是一种近似的简化求解方法。

这里的cosx就不好理解了,当x→0时直接取常数值1,把变量x给抹掉了。

谢谢你的回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数中的等价无穷小:当x→0时,用y=x可近似代替y=sinx,即以直代曲,是一种近似的简化求解方法。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