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回答:有关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的作⽤,以下哪⼀项是错误的

楼主:
有关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的作⽤,以下哪⼀项是错误的

A.它是⼀种⼆极管形式的⾼效能的保护器件,防⽌瞬态⾼能量时冲击时,保护精密器件免受 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B.加在信号和电源线上,能防⽌微处理器,⼈体静电、交流浪涌或噪声,导致处理器的失灵。

C.能释放超过 10000V,60A 以上的连续信号,这可以防⽌总线之间开关引起的⼲扰。

D.将 TVS 放置在信号线和地之间,能避免数据及控制总线受到不必要噪声的影响。

E.电路中 接⼊ TVS 后,如果外界信号输⼊较⼤脉冲,TVS 即可将该信号瞬间导地,保护后级器件。

网友:
上网查了一下,选C吧,

电放电效应能释放超过10000V、60A以上的脉冲,并能持续10ms;不是连续信号。

网友:
c的說法是錯的

网友:
如果是一项的话,肯定是C

TVS不能承受连续高电压大电流的冲击,看下datasheet就知道了,峰值功率有耐受时间要求的

网友:
到直接给信号短接了,10000V得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