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变换拓扑电路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
如下是一个反激电源变换拓扑的电路拓扑结构,有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在整个变换器以最小输入电压Vinmin和最大占空比Dmax工作时,这种情况下Lp的电感值是最大值吗?为什么

网友:
lp在變壓器確定後是不變的

网友:
反激变压器初级电感量Lp在变压器制成后基本不变,不随输入电压或者占空比变化。

但Lp会随温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