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下面的两种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低端的容易实现,成本低,主端的特别是电压较高时,成本较高,另外低端没高端安全,因为有时候负载需要共地通信,会有问题。

网友:
第一个图应该测量功耗会更准确,毕竟是在输入端,你的负载是会耗能的

网友:
第一个分流电阻在近地端,第二个分流电阻在电源端(热端)。第一个运放需要承受的共模电压非常小,容易实现,第二个运放需要承受较大的共模电压,R1~R4各电阻需要计算,R2R3数值比较大,以使运放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