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中78L05的上面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这个电源中78L05的上面电阻是什么作用?这个电源中78L05的上面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R1这个电阻中流过一定电流供给负载,使得流过78L05的电流减小,78L05发热减少。

但是这个电阻使得负载变化时稳压能力降低,极端情况是空载,输出电压将等于输入电压。所以这种作法很不可取。

网友:
78L05能够耗散的功率比较小(TO92封装)。电路作者可能是因为78L05能够耗散的功率不够,所以加上R1。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减少发热,仅仅是由稳压器发热改成了电阻发热,故不可取。

网友:
这个电源中,左边U2及其附属电路恐有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来给7805分流的电阻

网友:
没这么设计过,感觉可以去掉之后应该也可以正常工作,不过这种设计应该是可以分担7805的热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