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使用APM32M3514的FOC SDK包驱动电机

楼主:
1.什么是FOC

FOC是Field 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电机控制技术,也称矢量控制,可以提高 电机的效率,控制稳定性和精度,广泛用于无刷直流电机(BLDC),永磁同步电机(PMS),感应电机等。

优点:

是精度高,平稳性好,高效性和可扩展性。

缺点:

是对实时性要求高,成本高,复杂性高且需要准确的电机参数,否则会影响控制效果

2.FOC框图及原理

2.1.FOC功能框图

从框图中可以看出主要涉及电流PID,电压PID,Clark变换,PARK变换,PARK逆变换、Clarke逆变换和位置与速度估算器几部分。

2.2.FOC原理

在启动时,采集a,b两相电流,经过Clarke变换后,得到两轴正交电流量,将经理变换后得到的正交电流量Id, Iq,其中Iq与转矩有关,Id与磁通有关,与输入参考一起分别送到PI调节器,得到Vq和Vd,再经过Park逆变换,得到Va和Vβ,这两个量送到位置与速度估算器得到速度和电机位置,同时送到Clark逆变换得到实际需要的三相电压给逆变桥,驱动电机转动。

3. APM32M3514 FOC驱动SDK的电机参数配置

通过上述介绍,知道了什么是FOC,FOC的基本原理,也明白了电机参数的重要性,下面我将根据我手上的电机参数对SDK进行适配,并驱动电机。

3.1.BLDC电机参数

我使用的电机是时代超群的57BL75S10-230TF9,24VDC,3000RPM, 100W具体参数如图

电机的接线如下:

3.2.SDK中参数的适配

该SDK包的参数配置在User/Inc下的Parameter.h文件中,

3.2.1.配置主频,PWM频率,采样电阻,参考电压及速度调节旋钮的有效值范围等值宏如下所示

3.2.2.电机的参数配置及调节,如下图所示

3.2.3.电机的速度范围配置,过流保护及速度环调节值限制,偏置保护电压设置等

4.电机启动参数适配中遇到问题

4.1,常见问题1:电机参数适配后,调节速度旋钮启动电机,电机无法启动或者抖动。

我在适配参数后,遇到电机无法启动且电机抖动,有时也会出现左右来回转一下,通过查询网上的文章和熟悉FOC算法后,在确认电机参数正确后,怀疑是Id和Iq的初始化参数不适配,导致电机在启动时,强拖电机,又于磁场差值小,导致启动失败,这个时候加大Id和Iq的差值,强行扡动电机运行。故修改Id和Iq,不断尝试,最终让电机正常运行。

4.2.电机启动转速不平稳

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电机在启动后,突然转速上升很快,然后又降下,这样反复几次后,速度才能稳定下来,经过分析,是速度环的PID参数配置有问题,于是用示波器查看三相电压输出波形,调度PID参数,就可以解决该问题,如果没有示波器,也可以使用听转速声音的方法,解决该问题。

5.电机整机运行图

所有参数调试正常后,运行如视频所示,启动也平稳。

WeChat_20250104205825

网友A:
看了楼主的介绍,大概明白了什么是FOC,FOC的的原理,也明白了电机参数的性能

谢谢!我也是在学习中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介绍,大概明白了什么是FOC,FOC的的原理,也明白了电机参数的性能

谢谢!我也是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