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容量,蓄水电站的必要性。

楼主:
我们都知道国家电网的电,是有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其它发电,通过上网得到的。假设总发电量1.1兆瓦,峰值用电量1兆瓦,谷值用电量0.2兆瓦。聪明的人建起了蓄水电站,再假设谷值时间段存了0.3兆瓦的电,峰值时间段发电,赚点差价,说好听是调峰。实际将蓄水的电转化后效率极低的,经济效益也不会高的。修蓄水电站是增加就业率?

网友:
我想知道一个问题,电网上的电是怎么储存的?

网友A:
【实际将蓄水的电转化后效率极低的,经济效益也不会高的】

经济效益高不高,在建造蓄水电站之前决策者就已经考察过,不必你操心。

网友:
电网本身是不会储能的,始终要通过调度保证 输入=输出,所以才需要储能电站(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蓄电池储能等)。

网友:
看站在什么高度考虑这个问题啦吧

从国家层面,主要还是综合效益

蓄水电站可以防洪、灌溉、改善生态环境

调节河流流量,在枯水期放水让下游灌溉农田,,,

防洪,蓄水抬高水位,减轻洪水期的洪水压力,,,

网友:
增加就业率应该是次要的

网友:
蓄水储电效率‌是指抽水蓄能电站将电能转换为水的势能,再由水的势能转换回电能的整体效率。‌抽水蓄能电站的效率通常在65%到75%之间‌,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78%左右,但直接说80%是有吹牛成分的‌1。实际运行中的抽水蓄能电站效率一般在70%到75%左右,具体数值取决于地理条件、设备性能和运行工况等因素‌。

网友:
蓄水储电现在来看是非常好的储电方式。

网友:
【假设总发电量1.1兆瓦,峰值用电量1兆瓦,谷值用电量0.2兆瓦。聪明的人建起了蓄水电站,再假设谷值时间段存了0.3兆瓦的电】

抽水蓄能电站,蓄的是【能】。【能】的单位可不是【兆瓦】。

回去把【能】的单位搞清楚再来发帖。

网友:
这个东西是战略层析的,产电结构的多样化也是对用电安全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将蓄水的电转化后效率极低的,经济效益也不会高的】 经济效益高不高,在建造蓄水电站之前决策者就 ...

我们老百姓草哪心干啥,天塌了个子高的顶。超级版主给坛友普及一下 能 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百姓草哪心干啥,天塌了个子高的顶。超级版主给坛友普及一下 能 的单位。

【超级版主给坛友普及一下 能 的单位。】

回去看看中学物理教科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百姓草哪心干啥,天塌了个子高的顶。超级版主给坛友普及一下 能 的单位。

【超级版主给坛友普及一下 能 的单位。】

如果找不到中学物理教科书,百度上以【能】为关键词搜索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