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给使用SWD协议给STM32下载程序时怎么就不用手动换接BOOT0了

楼主:
最近自己画了一块单片机的板子,发现Keil软件里显示检测不到板子,每次下载程序都要将BOOT0接高电平,才能检测到板子,然后下载完接回低电平跑程序。但是用别人的开发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SWD接好线后直接下载,不用换接BOOT0,有大佬能将一下这是原因吗

网友:
STM32官方的开发板都有原理图的,你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原理图。如果不是STM32的芯片,也可以找一下你对应芯片的开发板,对照一下您的设计图。

还有就是keil下面的debug设置里面,有连接复位什么的配置。

楼主如果能把你的原理图附上,可能找到原因容易一些。

网友:
SWD实际上就两个线,STM32以及相对应GD这类闲篇,设计上基本上BOOT0直接接地就OK,查查是不是别的原因

网友:
你程序代码里默认把swd引脚配置成其他功能或者禁用,又或者板子进入睡眠模式,都会找不到板子。这种时候只能上电时boot0拉高才能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