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stm32的原理图,需要了解哪些基础知识,例如寄存器?

楼主:
像哪些LLP环,还有那个时钟寄存器这些,要不要特别理解,还是要理解输出的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
理解输出环路就可以,这个可以看STM32CubeMX里面的路径就好了,不同参数影响的倍数关系

网友:
搞清楚时钟树(理解系统时钟,总线时钟的区别和来源),搞清楚常见外设的结构框图,搞清楚gpio的结构图和八种工作模式就可以了。寄存器理解好工作原理,地址不需要背。

网友:
也不需要搞清楚太多,基本上看看框图就知道一个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