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进阶)# 模型部署

楼主:
识别效果显著提升,识别准确率在 60% 左右,波动确实比较大,什么原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7:28

MCU 开发者和爱好者

网友:
识别效果显著提升,识别准确率在 60% 左右,波动确实比较大,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效果显著提升,识别准确率在 60% 左右,波动确实比较大,什么原因

识别波动大,还是和环境对比度有关。一旦摄像头的采集图像存在较为复杂的环境或多种物体干扰,被框选的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物体,而不是数字……简言之就是还不够智能

比如,摄像头采集周围环境,识别数字往往仅通过对比度降帧匹配给出结果,如下图所示

还发现识别率和拍摄角度有关,如果数字是倾斜或者倒立的情况,识别效果大幅降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添加训练模型、多次迭代、增加样本数量等方法得以改善。

MCU 开发者和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