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瞬间充电会产生高压吗

楼主:
以下图中电感瞬间充电会产生高压吗?

下面的电感瞬间将开关L闭合,A点会产生正向的高压吗?

不错,楼主电路中开关闭合之后A点电压可能是衰减振荡式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35

网友:
你这个电路,并没有规定电压的零点,所以电路各点的电压是多少并不清楚。

如果规定电容下端为零点,亦即电池负端为零点,那么A点电压不会超过电池正端电压。

网友:
一般地说,电感在开关从导通变为关断瞬间容易产生很高的电压。

网友A:
电容上有可能出现比电源电压高的电压

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不错,楼主电路中开关闭合之后A点电压可能是衰减振荡式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上有可能出现比电源电压高的电压 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

不错,楼主电路中开关闭合之后A点电压可能是衰减振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