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桥LLC中几个等式的理解

楼主:
邀请:@zhoupxa   @maychang   @return   @ljg2np   参与回复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半桥LLC的数字实现,其中有一篇Microchip的AN1477参考文档,前面的LLC原理图中有几个应用到基尔霍夫定律的公式不是很理解,不知是怎么来的,在此请教下各位(第二幅图的3个红色框部分)。另外还附上原始的文档,此问题在文档第3页,在先谢谢大家了!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是因为要计算电容所在支路的支路电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51

网友A:
给出关于第二个红框的回复:

太牛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38

网友:
关于第一个方框,就是各分电压直接相加;关于第三个方框,简单推导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关于第二个红框的回复:

太牛了!

过奖了,之前学过一点儿物理,就试着看了看,没想到还能帮上你,加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

过奖了,之前学过一点儿物理,就试着看了看,没想到还能帮上你,加油!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奖了,之前学过一点儿物理,就试着看了看,没想到还能帮上你,加油!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是因为要计算电容所在支路的支路电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是因为要计算电容所在支路的支路电流。

好的,谢谢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第三个红框的解释,为什么会有Vo - Vcf ? 是因为要计算电容所在支路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