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

楼主:
  想做一个过流保护电路,7A保护,但是这个MOS管好像始终无法完全关断,有没有人能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想做一个过流保护电路,7A保护,但是这个MOS管好像始终无法完全关断】

电路的动作没有错误,就应该【无法完全关断】。

过流发生后,R1下端电压降低,MOS管中电流减小(此即该电路设计目的)。MOS中电流减小到电流保护点,R7两端电压不再增加,R1下端电压也不再降低,MOS管中电流保持不变。

网友:
过流保护通常设计成这几种:

限制电流型。电流只能上升到某设定值,负载再变,负载两端电压将下降,而通过负载的电流不再上升。

关断电流型。电流一旦超过设定的数值,电路即关断,即使负载中电流已经下降到零,电路也不恢复供电,要恢复为负载供电,必须关机或者手动复位。

减小电流型。负载电流上升到某值后电路动作,动作后电流减小,但仍保留一个较小的值。一旦负载的故障如短路消失,供电即可恢复正常。这种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A:
过流保护应该断正极啊,你怎么断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应该断正极啊,你怎么断负极???

开始在正极用的PMOS,PMOS内阻偏大,发热量大,换成了NMOS,想通过拉低NMOS栅极电压来实现关断,但是仿真出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在正极用的PMOS,PMOS内阻偏大,发热量大,换成了NMOS,想通过拉低NMOS栅极电压来实现关断,但是仿真 ...

很多场合不允许关负极,你得考虑使用场景。PMOS选大电流低内阻的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场合不允许关负极,你得考虑使用场景。PMOS选大电流低内阻的不就好了。

选用的是十几mΩ的PMOS管,但是依然发热量大,导致电路烧一会就关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用的是十几mΩ的PMOS管,但是依然发热量大,导致电路烧一会就关断了

内阻挺小的了,是不是散热没做好,或者工作环境温度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阻挺小的了,是不是散热没做好,或者工作环境温度高。。

散热是自然散热,空间有限用的导热硅胶,我们领导说是散热有问题,采样电阻温漂也比较大,让改成NMOS管,NMOS内阻有4.3mΩ的,但是仿真NMOS管一直无法关断,不知道这种什么问题,我想着采样电阻两端压导致NPN和PNP管这条路动作,拉低NMOS管的栅极电压,关断MOS,但是实际仿真MOS就是无法关断,G极电压无法完全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是自然散热,空间有限用的导热硅胶,我们领导说是散热有问题,采样电阻温漂也比较大,让改成NMOS管, ...

网友:
很多场合不允许关负极,你得考虑使用场景。-----你没说场景允许不允许啊。你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

散热是自然散热,空间有限用的导热硅胶,-------自然散热?没加散热片啊?导热硅胶只能薄薄的一层,你是不是弄厚了。

我们领导说是散热有问题,--------我也认为散热有问题。

采样电阻温漂也比较大---------采样电阻温漂不应该大啊,你用的什么电阻??

你这个项目如果我做的话会用PMOS,加散热片,PCB也要厚铜加锡做散热,或者换更小内阻的PMOS,而不是改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