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做一款11.6V低压保护电路

楼主:
如题,我需要做一款行车安全记录仪产品带停车监控功能,然而大家都知道,汽车电瓶12V的电压,低于11.6V后就有可能会打不着火;

所以我的求助是:我的输入电压是宽度12V DC-DC输入转5V 给产品供电,我要加一个什么IC或者MCU或者单片机,能做到当汽车电瓶的电低于11.6V后

能控制 DC-DC 停止工作

太简单了,只需要两个分压电阻和带EN功能的DCDC(几乎都带),看手册en阈值,将输入分压后接EN,计算11.6V对应的EN电压和阈值的大小配置分压电阻,输入11.6分压后低于启动阈值,自然就关掉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A:
单片机都可以使用,那就没什么困难了。有很多型号的单片机自带AD,就用这个自带AD的单片机测量汽车电瓶的电压,低于11.6V即关断你那个DC-DC。

帮忙看看我这个图怎么样? 877878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26
那个型号的单片机或者说那个品牌的,能否推荐一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41

网友B:
会用单片机更好做了吧

纯粹模拟可以用比较器

比如LM393
可以将汽车电瓶电压经过分压后与一个参考电压(通过稳压二极管等方式获得接近11.6V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当电瓶电压低于11.6V时,比较器的输出状态发生改变,这个输出信号可以用来控制DC - DC电路的使能端,让它停止工作。

比较器会不会成本太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42

网友B:
还有个办法是,用电池保护板电路实现

需要一颗适合12V蓄电池的保护芯片就行

有推荐的芯片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43

网友C:
关键我不摘掉你说的保护芯片,是什么型号,因为没有接触过

到11.6V,断开DCDC供电,精度不需要多高 可以参照电动自行车电池低压电量报警控制电路那种, 把低电压阈值设置到11.6V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7:0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都可以使用,那就没什么困难了。有很多型号的单片机自带AD,就用这个自带AD的单片机测量汽车电瓶的电 ...

那个型号的单片机或者说那个品牌的,能否推荐一下

如果用单片机,那么只要这个单片机自带AD就可以用。这种情况,当然用最便宜的最简单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用单片机更好做了吧 纯粹模拟可以用比较器 比如LM393 可以将汽车电瓶电压经过分压后与一个参考电 ...

比较器会不会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是,用电池保护板电路实现 需要一颗适合12V蓄电池的保护芯片就行

有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型号的单片机或者说那个品牌的,能否推荐一下

如果用单片机,那么只要这个单片机自带AD就可以用。这种情况,当然用最便宜的最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都可以使用,那就没什么困难了。有很多型号的单片机自带AD,就用这个自带AD的单片机测量汽车电瓶的电 ...

帮忙看看我这个图怎么样?

【帮忙看看我这个图怎么样?】 要求不高的话,勉强可用。 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分散性相当大。标称5.1V的稳压管,其击穿电压可能低到4.7V,高到5.6V,即可能变化5%。你的电路中使用11V稳压管,实际上标称电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46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帮忙看看我这个图怎么样?

【帮忙看看我这个图怎么样?】

要求不高的话,勉强可用。

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分散性相当大。标称5.1V的稳压管,其击穿电压可能低到4.7V,高到5.6V,即可能变化5%。你的电路中使用11V稳压管,实际上标称电压11V的稳压管稳定在10.4V~11.6V。

嗯是的,要一致性好的话买高精度稳压管。差不多能到正负0.1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5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帮忙看看我这个图怎么样?】 要求不高的话,勉强可用。 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分散性相当大。标 ...

嗯是的,要一致性好的话买高精度稳压管。差不多能到正负0.1伏。。

单片机自带AD,通常内部也自带基准电压源。那个基准电压的精度,可比5% 高得太多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58
877888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5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是的,要一致性好的话买高精度稳压管。差不多能到正负0.1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是的,要一致性好的话买高精度稳压管。差不多能到正负0.1伏。。

单片机自带AD,通常内部也自带基准电压源。那个基准电压的精度,可比5%

高得太多了。

BZT52H-A11-QX    11V  ±1%   要精确电压得买这种高精度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自带AD,通常内部也自带基准电压源。那个基准电压的精度,可比5% 高得太多了。

BZT52H-A11-QX    11V  ±1%   要精确电压得买这种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我不摘掉你说的保护芯片,是什么型号,因为没有接触过

到11.6V,断开DCDC供电,精度不需要多高

可以参照电动自行车电池低压电量报警控制电路那种,

把低电压阈值设置到11.6V

网友E:
太简单了,只需要两个分压电阻和带EN功能的DCDC(几乎都带),看手册en阈值,将输入分压后接EN,计算11.6V对应的EN电压和阈值的大小配置分压电阻,输入11.6分压后低于启动阈值,自然就关掉了

好的,我问下供应商,规格书我看了,没看到阈值说明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简单了,只需要两个分压电阻和带EN功能的DCDC(几乎都带),看手册en阈值,将输入分压后接EN,计算11.6V对 ...

好的,我问下供应商,规格书我看了,没看到阈值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