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6222开发,添加wifi模块,无法复位及烧录,并且wifi模块发烫

楼主:
使用PHY6222,连接esp01s模块,上电之后phy6222无法进入烧录模式,并且复位按键也没有反应。esp01s使用的是该芯片的输出3.3V;断开esp01s模块后能正常烧录且可以复位。并且给esp01s供电3.3V发烫。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硬件的问题,检查原理图错误或焊接错误,,。。是硬件的问题。。

或者是esp01s需要的电流大,已经超出你的3.3V稳压器的额定电流了,这也是硬件问题。。

网友:
解决了,是我设备操作不当的问题,没有选择正确的烧录方式,之后找文档才发现PHY6222是分为单线和双线烧录的,之后调整了跳帽选对模式就正常工作了,然后esp01s是正常发烫,最开始微微烫,但到后面正常配置工作后就没有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