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棒上缠了不到2圈的线圈是什么器件

楼主:
外面包了层类似套管的塑料纸 ,一开始以为是个电感,但内芯不像是个电杆棒。麻烦大家给看看,有没有有使用过的,给讲解一下啊。

像晶振 外壳接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1:03

网友A:
小板子上似乎还有个芯片。怎么不把芯片的照片贴出来?

这个不到两圈的线圈,两根引线在电路板上怎么联接的?

878235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芯片的印字(WK-8)应该是厂家自己的信息。 电路如上图,功能是鱼竿上的应用。抬杆的时候,铅块滑落,触碰AJ,芯片输出LED点亮。铅块与AJ脱离的时候,LED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29

网友:
“小棒” 有引脚。几根引脚?电路板上是怎么联接的?

网友:
看起来像个晶体呢。

不是晶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35
像晶振 外壳接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1: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个晶体呢。

像晶振 外壳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子上似乎还有个芯片。怎么不把芯片的照片贴出来? 这个不到两圈的线圈,两根引线在电路板上怎么联接 ...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芯片的印字(WK-8)应该是厂家自己的信息。
电路如上图,功能是鱼竿上的应用。抬杆的时候,铅块滑落,触碰AJ,芯片输出LED点亮。铅块与AJ脱离的时候,LED熄灭。
整个原理,我认为像震动检测。但没明白S1(外面包一次黑色的类似套管)也不是个电感,线圈是断路的状态,有何作用(震动检测?)
AJ的功能也没想明白,是如何给芯片信号的。

878238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芯片的印字(WK-8)应该是厂家自己的信息。 电路如上图,功能是鱼竿上的应用。 ...

网友:
S1感觉像个晃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个晶体呢。

不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