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池针 天线顶针 弹簧导电针 SMT贴片式pogopin弹簧针

楼主:
请问哪位同仁知道(电流电池针 天线顶针 弹簧导电针 SMT贴片式pogopin弹簧针)用来作为触发点的原理,是检测的什么东西?

当有外力作用在针的前端时,输出的是什么变量?

就是为了方便测试进行快速电气连接的导电探针而已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3:29

网友:
【当有外力作用在针的前端时,输出的是什么变量?】

这个东西,似乎和示波器探头上的钩针是同类,仅仅是个弹性导体,不会输出什么变量。

网友:
Pogopin弹簧顶针,又称弹簧探针或弹簧式连接器,是一种集导电、弹性、耐磨于一体的精密电子元件。其核心设计在于内部的弹簧结构,这一结构赋予了Pogopin良好的接触稳定性和自我恢复能力。当外力作用时,弹簧压缩,顶针头部与对接端面紧密接触,实现电流或信号的传输;外力撤销后,弹簧恢复原状,顶针头部自动脱离,有效避免了长期接触导致的磨损和腐蚀。

Pogopin弹簧顶针通常由三部分组成:针头、弹簧、针管。镀层部分多采用镀金,以提高导电性能和耐腐蚀性;弹簧则根据应用需求,选用不同材质和直径的弹簧,以确保适当的接触压力和寿命。

网友:
一般用弹簧顶针的地方,都是为了电气连接稳定可靠、灵活,工装夹具、卡具常用,

有些特殊产品也用,特殊用途一般会镀金。

输出什么变量?

根据外力作用在弹簧针会发生形变,难道还能根据针头与接触点的接触状态改变什么么

网友:
就是为了方便测试进行快速电气连接的导电探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