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构体常量,里面元素用的是指针,当初始化成同样的值后,元素地址是一样的,不知道为啥?

楼主:
请看下图

如上图所示,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同一个结构体,两个不同的变量,负同样的值后,里面指针的地址是一样的。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往第二个图里常量地址写数据时会把第三个里面的内容删掉

网友A:
所有赋值都新建两个变量,然后给这两个结构体赋值的时候,选不一样的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赋值都新建两个变量,然后给这两个结构体赋值的时候,选不一样的变量。

我感觉问题应该是结构体的里面的指针名称是同一个导致的,因为同一个指针指向的就是同一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问题应该是结构体的里面的指针名称是同一个导致的,因为同一个指针指向的就是同一个地址

我觉得是赋值的问题,结构体指针,他表示的是一个地址,赋值给他同一个地址,才会指向同一个地址,不给赋值,他就是一个野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