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钳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变频器驱动电路增了了一个有源钳位三极管,确保关断时能够快速及时关断,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关断时的电流注入到主回路中,在输出近似正弦波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尖峰,如下图所示:有没有什么其他有源钳位的电路可以使得这个输出电流波形没有这么多尖峰;

网友:
画个三极管,在be极放一个电阻,没有大小参数,其他电路略

就有源钳位啦啊

配这个图想给大家个什么信息

网友A:
在下面配的测试图,

鬼知道和上面电路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面配的测试图,   鬼知道和上面电路有联系

驱动电路如下,增加了有源钳位,输出电流就不用看了吧,锯齿的正弦波

网友:
楼主的变频器多大功率

在电源中的中小功率场合都是所谓的无源缓冲吸收电路,就是RC就行了

所谓有源钳位核心是通过检测主回路的电压IGBT的Vce,比如,延缓变频器的开关管IGBT或者MOS管的关断,限制di/dt和电压尖峰。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三极管,是有什么效果,还是抄人家电路

选择合适的三极管,要考虑其电流容量、电压耐压等参数。

变频器驱动电路,如果集电极电流可能达到几安培,电压耐压需要根据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确定,像MOS驱动电路中,直流母线电压为600V时,要选择耐压高于此值的N沟道MOSF可作为有源钳位三极管。

网友:
完全可以考虑选择TVS,但要找一下合适参数比如击穿电压和电流容量的,可以在IGBT关断时能够钳位电压尖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选择三极管,是有什么效果,还是抄人家电路 选择合适的三极管,要考虑其电流容量、电压耐压 ...

就是为了关断的时候更快的关断,母线电压540V,集电极电流额定能达到6A,这个三极管只用来钳位驱动电压,耐压30V就差不多,不是用来钳位主回路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