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设计

楼主:
单片机复位电路一般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现在我发现我的单片机会周期性的进行复位操作,找到原因是因为复位电路的电平会周期性被拉低,现在我增大电容100nF换到1uF,这个周期性低电平的最低电压从0改善到了2V左右,增大到4.7uF后,最低电压改善到3V,并且测得电阻端的高电平是没有这个现象的,只有电阻和电容连接的线路上会有。现在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可以讲一下原因吗?

网友:
找到原因是因为复位电路的电平会周期性被拉低-----被什么拉低了啊??

是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
还是找找被拉低的原因吧

网友:
周期性拉低?你有什么外设在工作?

网友:
检查电源供电部分的稳定性吧

难度还有外部干扰么

网友:
个人感觉你的方向错了,现在的现象是复位引脚周期性拉低,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上拉电源,应该看一下是不是有周期性控制,毕竟重新上电也是会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