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网络例程中enet_software_reset卡死无法复位

楼主:
我在gd32f470IKH芯片上移植gd官方enet例程,使用的PHY芯片为DP83848IVV

修改部分:

1.修改了一下时钟,例程中的时钟使用的__SYSTEM_CLOCK_240M_PLL_25M_HXTAL,如果是240M分频后到PHY时钟输入不是50M,所以我将原始中注释并修改成了__SYSTEM_CLOCK_200M_PLL_25M_HXTAL如下:

2.修改了PLL的时钟输入源,原始宏定义是

#define __SYS_OSC_CLK     (__IRC16M)

修改后如下,修改完成后用示波器测了最终到PHY的时钟输入为50M没有问题:

问题描述:

在程序调试过程中发现卡在enet_software_reset()函数,具体是因为ENET_DMA_BCTL寄存器的软复位无法置为,导致等待超时返回ERROR卡在了while中,如下:

问题分析:

查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帖子,说的是时钟配置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实际打了频率确实是50M没有问题,如果跳过这里的检测,后面依然会运行不了

求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
建议再次检查ENET模块的时钟配置。

确保ENET模块的时钟源和时钟分频设置正确。GD32F470的ENET模块通常需要特定的时钟配置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不排除GD32F470IKH芯片本身存在以太网模块复位的Bug。

可以查看芯片厂商是否有相关的 errata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