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静芯推出DP 2.1的ESD&EOS防护完整解决方案

楼主:
湖南静芯推出DP 2.1的ESD&EOS防护完整解决方案
DP接口,全称是DisplayPort,是一种用于数字视频和音频传输的计算机显示接口标准。该接口由PC及芯片制造商联盟开发,旨在取代传统的VGA、DVI等接口,提供更加高效、高质量的视频和音频传输。广泛应用于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和投影仪等数字显示设备上。它可以传输高清视频和音频信号,适用于办公、游戏、设计和娱乐等多种场景。DP 2.1是VESA(视频电子标准协会)在2022年10月正式发布的最新版DP标准。DP 2.1和DP 2.0在性能上没有明显区别,继承了DP 2.0协议最大支持16K的超强分辨率和80 Gbps的原始带宽的特性,但在接口与规范一致性、带宽管理机制、显示技术提升、线缆品质与传输距离以及兼容性等方面相比DP2.0都有所进步。且DP 2.1保持向下兼容,此前所有通过认证的DP2.0产品都符合DP2.1规范。
由于DP接口在系统上是外露给使用者随时可以插拔的接口,最普遍的应用就是随插即用、随拔即关,然而这个热插拔动作却也经常是造成电子系统工作异常、甚至造成后续电路毁坏的元凶,所以在端口设计时常常考虑使用器件对接口进行静电保护,以确保在能稳定可靠地工作。普通的防护方案或许会对数据的传输造成一定影响,随着消费类电子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对ESD保护器件性能加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静芯微系列产品可以充分满足客户的设计要求。
DP接口介绍
得益于USB-IF的支持,DP Alt模式可与USB4规范无缝衔接,因此DP 2.1接口可以有DP和USB Type-C两种形态,本文只讨论DP接口形态的防护方案。为了区别于普通的Type-C接口,DP 2.1会在接口处增加DP标识,用户可以更直观识别出DP 2.1接口。DP 2.1接口虽然跟Type-C接口、雷电3接口外观相同,但三者协议不同,功能差别很大。
DP 2.1 具有三种 UHBR(超高比特率)传输模式,按照频宽分为UHBR 10、UHBR 13.5、UHBR 20,如表1所示。UHBR 10每通道频宽为10Gbps,DisplayPort与USB Type-C接口皆可以采用,而UHBR 13.5、UHBR 20只能建构在USB Type-C的接口上,此介面除了可以将传输速率提高到80Gbps, USB PD供电最高还可以达到100W来实现快速充电。
传输方式
最大数据速率
接口类型
UHBR 10
40Gbps
Display Port/USB Type-C
UHBR 13.5
54Gbps
USB Type-C
UHBR 20
80Gbps
USB Type-C
表1 DP接口的UHBR模式
编辑
图1 DP接口引脚配置
Pin
名称
定义
Pin
名称
定义
ML_Lane0(p)
通道0的差分正信号
GND
地
GND
地
ML_Lane3(n)
通道3的差分负信号
ML_Lane0(n)
通道0的差分负信号
GND
地
ML_Lane1(p)
通道1的差分正信号
GND
地
GND
地
AUX_CH(p)
附属通道的差分正信号
ML_Lane1(n)
通道1的差分负信号
GND
地
ML_Lane2(p)
通道2的差分正信号
AUX_CH(n)
附属通道的差分负信号
GND
地
Hot Plug
热插拔检测
ML_Lane2(n)
通道2的差分负信号
DP_PWR Return
电源回路
ML_Lane3(p)
通道3的差分正信号
DP_PWR
表2 DP接口引脚功能描述
DP 2.1接口防护选型要求
在ESD系统测试的严格要求下,除了必须满足IEC61000-4-2的标准外,部分品牌厂商还对其产品的USB Type-C连接器设定了更严格的测试条件,即要求以Direct-Pin Injection测试方式成功通过±8kV的ESD冲击。因此在USB Type-C接口上采用ESD保护元件,以有效避免ESD事件对数据传输造成干扰十分必要。
当DP 2.1接口在选择合适的ESD防护器件时,需要考虑以下要求:
- 为保障DP2.0在高速讯号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选择ESD保护元件时,应优先考虑寄生电容较低的产品,理想状态下寄生电容应小于0.2pF。
- 防护元件需具备高度的ESD耐受能力,至少应能承受IEC 61000-4-2标准下接触模式8kV的ESD冲击。
- 为确保系统内部电路不受干扰或损坏,应选择钳制电压足够低的保护元件,以有效限制ESD能量在更低的电压水平。
DP 2.1接口整体应用方案
方案一:
编辑
图2 整体应用方案一
方案二:
编辑
图3 整体应用方案二
- LANE0,LANE1,LANE2,LANE3通道
DP 2.1拥有四条进行高速数据传输的通道。DP40认证数据线可以支持最高UHBR10 10Gbps,四条通道合并即传输速率为40Gbps;DP80认证数据线则支持UHBR20 20Gbps,四条通道合并传输速率最大为80Gbps。
方案一中我们推荐使用湖南静芯的分立式深回扫型ESD器件SEUCS2X3V1B,可使用8个器件对DP2.1的高速数据传输通道进行防护。SEUCS2X3V1B是一款保护高速数据接口的超低电容深回扫型ESD保护器件,专门设计用于保护连接到数据传输线的敏感电子元件免受ESD(静电放电)引起的干扰而损坏。根据IEC61000-4-2和IEC610000-4-5规范,SEUCS2X3V1B可用于提供高达±15kV(接触放电)的ESD保护,可承受高达7A(8/20us)的峰值脉冲电流。SEUCS2X3V1B的工作电压为3.3V,钳位电压为5.5V,具有 0.14pF 的极低电容,可确保信号完整性。
编辑
图4 SEUCS2X3V1B器件TLP曲线
方案二中我们推荐使用湖南静芯的集成式深回扫型ESD器件SEUCS10F3V4B,可使用两个SEUCS10F3V4B同时对DP 2.1的四条高速数据传输通道进行防护。SEUCS10F3V4B是一款保护高速数据接口的超低电容深回扫型ESD保护器件,集成了四对超低电容控向二极管和一个TVS二极管,专门设计用于保护连接到数据传输线的敏感电子元件免受ESD(静电放电)引起的干扰而损坏。该器件工作电压为3.3V,结电容仅为0.17pF,钳位电压为5V,可同时对两对高速数据线进行静电防护,且符合IEC 61000-4-2 (ESD) 规范,在±15kV(空气)和±15kV(接触)下提供瞬变保护。
- AUX, HPD,电源通道
AUX是DP接口中的辅助通道,用于链路管理(状态信息)和设备控制,半双工同信,属于低速差分信号通道,速率通常为1Mbit/s。HPD是DP接口中的热插拔检测引脚,热插拔检测的作用是当显示器通过DP接口与计算机主机相连或断连时,主机能够通过的HPD引脚检测出这一事件并做出响应。
附属通道的差分信号引脚(AUC_CH(n/p))、热插拔检测引脚(Hot Plug)、接头电源引脚(DP_PWR)、电源回路引脚(DP_PWR Return)和地引脚(GND)可以采用湖南静芯研发的深回扫型ESD静电保护器件SEUCS236T5V4UA进行防护,可同时保护4条信号线和1条电源线。
SEUCS236T5V4UA是湖南静芯近期推出的4路单向深回扫型超强VCC防护静电保护器件。SEUCS236T5V4UA共有4个IO引脚,一个超强VCC保护引脚,可同时保护四条数据信号线和一条电源信号线免受ESD(静电放电)引起的干扰而损坏,可适用于DP2.0/2.1等接口的信号线防护。SEUCS236T5V4UA的工作电压为3.3V,IO-GND的钳位电压为5.6V,电容为0.7pF,根据IEC61000-4-5标准可承受高达14A(8/20μs)的峰值脉冲电流;VCC-GND的钳位电压为12.5V,电容为220pF,根据IEC61000-4-5标准可承受高达27A(8/20μs)的峰值脉冲电流。根据IEC 61000-4-2 (ESD) 规范,SEUCS236T5V4UA可用于提供高达±30kV(接触放电),±30kV(空气放电)的ESD保护。
编辑
图5 SEUCS236T5V4UA的IO-GND IV曲线
编辑
图6 SEUCS236T5V4UA的VCC-GND IV曲线
电气特性表
At TA = 25℃ unless otherwise noted
Parameter
Symbol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s
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VRWM
3.3
5.0
V
Reverse Breakdown Voltage
VBR
IT=1mA
5.5
8.1
10.0
V
Reverse Leakage Current
IR
VRWM=3.3 OR 5.0V
nA
Clamping Voltage
VC
IPP=1A; tp=8/20us
2.5
4.0
V
Clamping Voltage
VC
IPP=7A; tp=8/20us
5.5
7.0
V
Reverse Holding Voltage
VHOLD
IHOLD=18mA
1.8
2.2
2.5
V
Reverse Holding Current
IHOLD
VHOLD=2.2V
mA
Dynamic Resistance
Rdyn
0.4
Ω
Junction Capacitance
CJ
VR=0V; f=1MHz
0.14
0.18
pF
表3 SEUCS2X3V1B电气特性表
Parameter
Symbol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s
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VRWM
3.3
V
Reverse Breakdown Voltage
VBR
IT=1mA
5.5
8.0
V
Reverse Leakage Current
IR
VRWM=3.3V
nA
Clamping Voltage
VCL
IPP=1A; tp=8/20us
2.5
4.0
V
Clamping Voltage
VCL
IPP=6A; tp=8/20us
5.0
7.0
V
Dynamic Resistance
Rdyn
IR = 10A; Tamb = 25℃
0.3
0.35
Ω
Junction Capacitance
CJ
VR=0V; f=1MHz;IO-GND
0.17
0.25
pF
VR=0V; f=1MHz;IO-IO
0.17
0.25
表4 SEUCS10F3V4B电气特性表
Parameter
Symbol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s
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VRWM
5.0
V
Reverse Breakdown Voltage
VBR
IT=1mA,IO-GND
5.5
7.1
V
IT=1mA,VCC-GND
5.5
6.9
V
Reverse Leakage Current
IR
VRWM=5.0V
0.1
uA
Clamping Voltage
VCL
IPP=1A; tp=8/20us;
Pin1,3,4,6 to Pin2
1.5
2.5
V
VCL
IPP=14A; tp=8/20us;
Pin1,3,4,6 to Pin2
5.6
6.5
V
VCL
IPP=1A; tp=8/20us;
Pin5 to Pin2
7.5
9.5
V
VCL
IPP=27A; tp=8/20us;
Pin5 to Pin2
12.5
15.0
V
Junction Capacitance
CJ
I/O to GND; VR=0V; f=1MHz
0.7
1.0
pF
Between I/O; VR=0V; f=1MHz
0.3
0.5
VCC-GND; VR=0V; f=1MHz
表5 SEUCS236T5V4UA电气特性表
总结与结论
DP接口作为一种高效的数字信号传输标准,支持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多屏传输与扩展,同时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高清显示需求的不断增加,DP接口在显示设备连接领域越来越重要,保护其免受ESD静电损害极为关键。本方案采用的元器件都为湖南静芯研发的深回扫型器件,回扫特性ESD防护器件具有超小封装体积、超低钳位电压、超低结电容特性,相比常规工艺 TVS 防护效果更优,且不影响信号完整性,可更有效保护高速数据接口免受瞬态过电压的影响,为相关电子产品设备加固防护,提升消费者使用体验。
湖南静芯深回扫型系列ESD器件工作电压涵盖1.0~38V,电流涵盖4~30A,电容最低至0.1pF,封装涵盖CSP、FC及各类封装形式。同时推出22V&33V TDS平缓浪涌抑制器,可用于保护工作电压为20V、24V、28V、36V的系统,具有精准且恒定的触发电压、优异的钳位性能及稳定的温度特性,可为系统提供更全面保护。结合TDS器件与深回扫ESD优势,湖南静芯是国内首家推出USB4.0完整解决方案的公司,详情可以参考:“湖南静芯推出USB4.0&PD3.0的ESD&EOS防护完整解决方案100W+80G/120G”与“湖南静芯推出USB4.0&PD3.1的ESD&EOS防护完整解决方案140W&180W+80G/120G”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