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深度解析》 进程调度和多线程管理

楼主:
在Linux内核中,3个系统调用可以用来创建新的进程。

  1. fork(分叉):子进程是父进程的一个副本,采用了写时复制的技术
  2. vfork:用于创建子进程,之后子进程立即调用execve以装载新程序的情况。为了避免复制物理页,父进程会睡眠等待子进程装载新程序。现在fork采用了写时复制的技术,vfork失去了速度优势,已经被废弃。
  3. clone(克隆):可以精确地控制子进程和父进程共享哪些资源。这个系统调用的主要用处是可供pthread库用来创建线程。其中clone是功能最齐全的函数,参数多,使用复杂,fork是clone的简化函数。
  4. 函数_do_fork,代码如下
  • long _do_fork(unsigned long clone_flags, //克隆标志
  • unsigned long stack_start, //用作指定新线程的用户栈的起始地址
  • unsigned long stack_size, //指定新线程的用户栈的长度
  • int __user *parent_tidptr, //新线程保存进程标识符的位置
  • int __user *child_tidptr, //存放新线程保存进程标识符的位置
  • unsigned long tls) //指定新线程本地存储的位置

     5. 函数copy_process

    创建新进程的主要工作由函数copy_process完成,代码如下

  • static __latent_entropy struct task_struct *copy_process(
  • unsigned long clone_flags,
  • unsigned long stack_start,
  • unsigned long stack_size,
  • int __user *child_tidptr,
  • struct pid *pid,
  • int trace,
  • unsigned long tls,
  • int node)
  • {
  • int retval;
  • struct task_struct *p;
  • if ((clone_flags & (CLONE_NEWNS|CLONE_FS)) == (CLONE_NEWNS|CLONE_FS))
  • return ERR_PTR(-EINVAL);
  • if ((clone_flags & (CLONE_NEWUSER|CLONE_FS)) == (CLONE_NEWUSER|CLONE_FS))
  • return ERR_PTR(-EINVAL);
  • /*
  • * Thread groups must share signals as well, and detached threads
  • * can only be started up within the thread group.
  •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THREAD) && !(clone_flags & CLONE_SIGHAND))
  • return ERR_PTR(-EINVAL);
  • /*
  • * Shared signal handlers imply shared VM. By way of the above,
  • * thread groups also imply shared VM. Blocking this case allows
  • * for various simplifications in other code.
  •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SIGHAND) && !(clone_flags & CLONE_VM))
  • return ERR_PTR(-EINVAL);
  • /*
  • * Siblings of global init remain as zombies on exit since they are
  • * not reaped by their parent (swapper). To solve this and to avoid
  • * multi-rooted process trees, prevent global and container-inits
  • * from creating siblings.
  •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PARENT) &&
  • current->signal->flags & SIGNAL_UNKILLABLE)
  • return ERR_PTR(-EINVAL);
  • /*
  • * If the new process will be in a different pid or user namespace
  • * do not allow it to share a thread group with the forking task.
  •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THREAD)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NEWUSER | CLONE_NEWPID)) ||
  • (task_active_pid_ns(current) !=
  • current->nsproxy->pid_ns_for_children))
  • return ERR_PTR(-EINVAL);
  • }
  • retval = security_task_create(clone_flags);
  • if (retval)
  • goto fork_out;
  • retval = -ENOMEM;
  • p = dup_task_struct(current, node);
  • if (!p)
  • goto fork_out;
  • /*
  • * This _must_ happen before we call free_task(), i.e. before we jump
  • * to any of the bad_fork_* labels. This is to avoid freeing
  • * p->set_child_tid which is (ab)used as a kthread's data pointer for
  • * kernel threads (PF_KTHREAD).
  • */
  • p->set_child_tid = (clone_flags & CLONE_CHILD_SETTID) ? child_tidptr : NULL;
  • /*
  • * Clear TID on mm_release()?
  • */
  • p->clear_child_tid = (clone_flags & CLONE_CHILD_CLEARTID) ? child_tidptr : NULL;
  • ftrace_graph_init_task(p);
  • rt_mutex_init_task(p);
  • #ifdef CONFIG_PROVE_LOCKING
  • DEBUG_LOCKS_WARN_ON(!p->hardirqs_enabled);
  • DEBUG_LOCKS_WARN_ON(!p->softirqs_enabled);
  • #endif
  • retval = -EAGAIN;
  • if (atomic_read(&p->real_cred->user->processes) >=
  • task_rlimit(p, RLIMIT_NPROC)) {
  • if (p->real_cred->user != INIT_USER &&
  • !capable(CAP_SYS_RESOURCE) && !capable(CAP_SYS_ADMIN))
  • goto bad_fork_free;
  • }
  • current->flags &= ~PF_NPROC_EXCEEDED;
  • retval = copy_creds(p, clone_flags);
  • if (retval < 0)
  • goto bad_fork_free;
  • /*
  • * If multiple threads are within copy_process(), then this check
  • * triggers too late. This doesn't hurt, the check is only there
  • * to stop root fork bombs.
  • */
  • retval = -EAGAIN;
  • if (nr_threads >= max_threads)
  • goto bad_fork_cleanup_count;
  • delayacct_tsk_init(p); /* Must remain after dup_task_struct() */
  • p->flags &= ~(PF_SUPERPRIV | PF_WQ_WORKER | PF_IDLE);
  • p->flags |= PF_FORKNOEXEC;
  • INIT_LIST_HEAD(&p->children);
  • INIT_LIST_HEAD(&p->sibling);
  • rcu_copy_process(p);
  • p->vfork_done = NULL;
  • spin_lock_init(&p->alloc_lock);
  • init_sigpending(&p->pending);
  • p->utime = p->stime = p->gtime = 0;
  • #ifdef CONFIG_ARCH_HAS_SCALED_CPUTIME
  • p->utimescaled = p->stimescaled = 0;
  • #endif
  • prev_cputime_init(&p->prev_cputime);
  • #ifdef CONFIG_VIRT_CPU_ACCOUNTING_GEN
  • seqcount_init(&p->vtime_seqcount);
  • p->vtime_snap = 0;
  • p->vtime_snap_whence = VTIME_INACTIVE;
  • #endif
  • #if defined(SPLIT_RSS_COUNTING)
  • memset(&p->rss_stat, 0, sizeof(p->rss_stat));
  • #endif
  • p->default_timer_slack_ns = current->timer_slack_ns;
  • task_io_accounting_init(&p->ioac);
  • acct_clear_integrals(p);
  • posix_cpu_timers_init(p);
  • p->start_time = ktime_get_ns();
  • p->real_start_time = ktime_get_boot_ns();
  • p->io_context = NULL;
  • p->audit_context = NULL;
  • cgroup_fork(p);
  • #ifdef CONFIG_NUMA
  • p->mempolicy = mpol_dup(p->mempolicy);
  • if (IS_ERR(p->mempolicy)) {
  • retval = PTR_ERR(p->mempolicy);
  • p->mempolicy = NUL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threadgroup_lock;
  • }
  • #endif
  • #ifdef CONFIG_CPUSETS
  • p->cpuset_mem_spread_rotor = NUMA_NO_NODE;
  • p->cpuset_slab_spread_rotor = NUMA_NO_NODE;
  • seqcount_init(&p->mems_allowed_seq);
  • #endif
  • #ifdef CONFIG_TRACE_IRQFLAGS
  • p->irq_events = 0;
  • p->hardirqs_enabled = 0;
  • p->hardirq_enable_ip = 0;
  • p->hardirq_enable_event = 0;
  • p->hardirq_disable_ip = _THIS_IP_;
  • p->hardirq_disable_event = 0;
  • p->softirqs_enabled = 1;
  • p->softirq_enable_ip = _THIS_IP_;
  • p->softirq_enable_event = 0;
  • p->softirq_disable_ip = 0;
  • p->softirq_disable_event = 0;
  • p->hardirq_context = 0;
  • p->softirq_context = 0;
  • #endif
  • p->pagefault_disabled = 0;
  • #ifdef CONFIG_LOCKDEP
  • p->lockdep_depth = 0; /* no locks held yet */
  • p->curr_chain_key = 0;
  • p->lockdep_recursion = 0;
  • #endif
  • #ifdef CONFIG_DEBUG_MUTEXES
  • p->blocked_on = NULL; /* not blocked yet */
  • #endif
  • #ifdef CONFIG_BCACHE
  • p->sequential_io = 0;
  • p->sequential_io_avg = 0;
  • #endif
  • /* Perform scheduler related setup. Assign this task to a CPU. */
  • retval = sched_fork(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policy;
  • retval = perf_event_init_task(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policy;
  • retval = audit_alloc(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perf;
  • /* copy all the process information */
  • shm_init_task(p);
  • retval = security_task_alloc(p, clone_flags);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audit;
  • retval = copy_semundo(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security;
  • retval = copy_files(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semundo;
  • retval = copy_fs(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files;
  • retval = copy_sighand(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fs;
  • retval = copy_signal(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sighand;
  • retval = copy_mm(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signal;
  • retval = copy_namespaces(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mm;
  • retval = copy_io(clone_flags, 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namespaces;
  • retval = copy_thread_tls(clone_flags, stack_start, stack_size, p, tls);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cleanup_io;
  • if (pid != &init_struct_pid) {
  • pid = alloc_pid(p->nsproxy->pid_ns_for_children);
  • if (IS_ERR(pid)) {
  • retval = PTR_ERR(pid);
  • goto bad_fork_cleanup_thread;
  • }
  • }
  • #ifdef CONFIG_BLOCK
  • p->plug = NULL;
  • #endif
  • #ifdef CONFIG_FUTEX
  • p->robust_list = NULL;
  • #ifdef CONFIG_COMPAT
  • p->compat_robust_list = NULL;
  • #endif
  • INIT_LIST_HEAD(&p->pi_state_list);
  • p->pi_state_cache = NULL;
  • #endif
  • /*
  • * sigaltstack should be cleared when sharing the same VM
  •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VM|CLONE_VFORK)) == CLONE_VM)
  • sas_ss_reset(p);
  • /*
  • * Syscall tracing and stepping should be turned off in the
  • * child regardless of CLONE_PTRACE.
  • */
  • user_disable_single_step(p);
  • clear_tsk_thread_flag(p, TIF_SYSCALL_TRACE);
  • #ifdef TIF_SYSCALL_EMU
  • clear_tsk_thread_flag(p, TIF_SYSCALL_EMU);
  • #endif
  • clear_all_latency_tracing(p);
  • /* ok, now we should be set up.. */
  • p->pid = pid_nr(pid);
  • if (clone_flags & CLONE_THREAD) {
  • p->exit_signal = -1;
  • p->group_leader = current->group_leader;
  • p->tgid = current->tgid;
  • } else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PARENT)
  • p->exit_signal = current->group_leader->exit_signal;
  • else
  • p->exit_signal = (clone_flags & CSIGNAL);
  • p->group_leader = p;
  • p->tgid = p->pid;
  • }
  • p->nr_dirtied = 0;
  • p->nr_dirtied_pause = 128 >> (PAGE_SHIFT - 10);
  • p->dirty_paused_when = 0;
  • p->pdeath_signal = 0;
  • INIT_LIST_HEAD(&p->thread_group);
  • p->task_works = NULL;
  • cgroup_threadgroup_change_begin(current);
  • /*
  • * Ensure that the cgroup subsystem policies allow the new process to be
  • * forked. It should be noted the the new process's css_set can be changed
  • * between here and cgroup_post_fork() if an organisation operation is in
  • * progress.
  • */
  • retval = cgroup_can_fork(p);
  • if (retval)
  • goto bad_fork_free_pid;
  • /*
  • * Make it visible to the rest of the system, but dont wake it up yet.
  • * Need tasklist lock for parent etc handling!
  • */
  • write_lock_irq(&tasklist_lock);
  • /* CLONE_PARENT re-uses the old parent */
  • if (clone_flags & (CLONE_PARENT|CLONE_THREAD)) {
  • p->real_parent = current->real_parent;
  • p->parent_exec_id = current->parent_exec_id;
  • } else {
  • p->real_parent = current;
  • p->parent_exec_id = current->self_exec_id;
  • }
  • klp_copy_process(p);
  • spin_lock(¤t->sighand->siglock);
  • /*
  • * Copy seccomp details explicitly here, in case they were changed
  • * before holding sighand lock.
  • */
  • copy_seccomp(p);
  • /*
  • * Process group and session signals need to be delivered to just the
  • * parent before the fork or both the parent and the child after the
  • * fork. Restart if a signal comes in before we add the new process to
  • * it's process group.
  • * A fatal signal pending means that current will exit, so the new
  • * thread can't slip out of an OOM kill (or normal SIGKILL).
  • */
  • recalc_sigpending();
  • if (signal_pending(current)) {
  • retval = -ERESTARTNOINTR;
  • goto bad_fork_cancel_cgroup;
  • }
  • if (unlikely(!(ns_of_pid(pid)->nr_hashed & PIDNS_HASH_ADDING))) {
  • retval = -ENOMEM;
  • goto bad_fork_cancel_cgroup;
  • }
  • if (likely(p->pid)) {
  • ptrace_init_task(p, (clone_flags & CLONE_PTRACE) || trace);
  • init_task_pid(p, PIDTYPE_PID, pid);
  • if (thread_group_leader(p)) {
  • init_task_pid(p, PIDTYPE_PGID, task_pgrp(current));
  • init_task_pid(p, PIDTYPE_SID, task_session(current));
  • if (is_child_reaper(pid)) {
  • ns_of_pid(pid)->child_reaper = p;
  • p->signal->flags |= SIGNAL_UNKILLABLE;
  • }
  • p->signal->leader_pid = pid;
  • p->signal->tty = tty_kref_get(current->signal->tty);
  • /*
  • * Inherit has_child_subreaper flag under the same
  • * tasklist_lock with adding child to the process tree
  • * for propagate_has_child_subreaper optimization.
  • */
  • p->signal->has_child_subreaper = p->real_parent->signal->has_child_subreaper ||
  • p->real_parent->signal->is_child_subreaper;
  • list_add_tail(&p->sibling, &p->real_parent->children);
  • list_add_tail_rcu(&p->tasks, &init_task.tasks);
  • attach_pid(p, PIDTYPE_PGID);
  • attach_pid(p, PIDTYPE_SID);
  • __this_cpu_inc(process_counts);
  • } else {
  • current->signal->nr_threads++;
  • atomic_inc(¤t->signal->live);
  • atomic_inc(¤t->signal->sigcnt);
  • list_add_tail_rcu(&p->thread_group,
  • &p->group_leader->thread_group);
  • list_add_tail_rcu(&p->thread_node,
  • &p->signal->thread_head);
  • }
  • attach_pid(p, PIDTYPE_PID);
  • nr_threads++;
  • }
  • total_forks++;
  • spin_unlock(¤t->sighand->siglock);
  • syscall_tracepoint_update(p);
  • write_unlock_irq(&tasklist_lock);
  • proc_fork_connector(p);
  • cgroup_post_fork(p);
  • cgroup_threadgroup_change_end(current);
  • perf_event_fork(p);
  • trace_task_newtask(p, clone_flags);
  • uprobe_copy_process(p, clone_flags);
  • return p;
  • bad_fork_cancel_cgroup:
  • spin_unlock(¤t->sighand->siglock);
  • write_unlock_irq(&tasklist_lock);
  • cgroup_cancel_fork(p);
  • bad_fork_free_pid:
  • cgroup_threadgroup_change_end(current);
  • if (pid != &init_struct_pid)
  • free_pid(pid);
  • bad_fork_cleanup_thread:
  • exit_thread(p);
  • bad_fork_cleanup_io:
  • if (p->io_context)
  • exit_io_context(p);
  • bad_fork_cleanup_namespaces:
  • exit_task_namespaces(p);
  • bad_fork_cleanup_mm:
  • if (p->mm)
  • mmput(p->mm);
  • bad_fork_cleanup_signal:
  • if (!(clone_flags & CLONE_THREAD))
  • free_signal_struct(p->signal);
  • bad_fork_cleanup_sighand:
  • __cleanup_sighand(p->sighand);
  • bad_fork_cleanup_fs:
  • exit_fs(p); /* blocking */
  • bad_fork_cleanup_files:
  • exit_files(p); /* blocking */
  • bad_fork_cleanup_semundo:
  • exit_sem(p);
  • bad_fork_cleanup_security:
  • security_task_free(p);
  • bad_fork_cleanup_audit:
  • audit_free(p);
  • bad_fork_cleanup_perf:
  • perf_event_free_task(p);
  • bad_fork_cleanup_policy:
  • #ifdef CONFIG_NUMA
  • mpol_put(p->mempolicy);
  • bad_fork_cleanup_threadgroup_lock:
  • #endif
  • delayacct_tsk_free(p);
  • bad_fork_cleanup_count:
  • atomic_dec(&p->cred->user->processes);
  • exit_creds(p);
  • bad_fork_free:
  • p->state = TASK_DEAD;
  • put_task_stack(p);
  • free_task(p);
  • fork_out:
  • return ERR_PTR(retval);
  • }
  • //end copy_process

        6.    唤醒新进程

        函数wake_up_new_task负责唤醒刚刚创建的新进程,代码如下

  • void wake_up_new_task(struct task_struct *p)
  • {
  • struct rq_flags rf;
  • struct rq *rq;
  • raw_spin_lock_irqsave(&p->pi_lock, rf.flags);
  • p->state = TASK_RUNNING;
  • #ifdef CONFIG_SMP
  • /*
  • * Fork balancing, do it here and not earlier because:
  • * - cpus_allowed can change in the fork path
  • * - any previously selected CPU might disappear through hotplug
  • *
  • * Use __set_task_cpu() to avoid calling sched_class::migrate_task_rq,
  • * as we're not fully set-up yet.
  • */
  • __set_task_cpu(p, select_task_rq(p, task_cpu(p), SD_BALANCE_FORK, 0));
  • #endif
  • rq = __task_rq_lock(p, &rf);
  • update_rq_clock(rq);
  • post_init_entity_util_avg(&p->se);
  • activate_task(rq, p, ENQUEUE_NOCLOCK);
  • p->on_rq = TASK_ON_RQ_QUEUED;
  • trace_sched_wakeup_new(p);
  • check_preempt_curr(rq, p, WF_FORK);
  • #ifdef CONFIG_SMP
  • if (p->sched_class->task_woken) {
  • /*
  • * Nothing relies on rq->lock after this, so its fine to
  • * drop it.
  • */
  • rq_unpin_lock(rq, &rf);
  • p->sched_class->task_woken(rq, p);
  • rq_repin_lock(rq, &rf);
  • }
  • #endif
  • task_rq_unlock(rq, p, &rf);
  • }
  • // end of wake_up_new_task

        7.   新进程第一次运行

        新进程第一次运行是从函数ret_from_fork开始执行,函数ret_from_fork是由各种处理器架构自定义的函数,ARM64架构定义的函数ret_from_fork代码如下

  • tsk .req x28 // current thread_info
  • ENTRY(ret_from_fork)
  • bl schedule_tail
  • cbz x19, 1f // not a kernel thread
  • mov x0, x20
  • blr x19
  • 1: get_thread_info tsk
  • b ret_to_user
  • ENDPROC(ret_from_f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