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串口终端软件显示异常解决方法

楼主:
本文介绍linux系统串口终端软件显示异常解决方法,以xshell软件为例。

使用resize命令调整终端命令

终端大小不对的情况如下图:

使用resize命令调整终端命令,命令如下:

#安装了xterm工具(默认安装了)
sudo apt-get install xterm
#查看终端大小
stty size
#设置终端大小为终端窗口大小
resize

调整后如下图,显示恢复正常:

注意:如果您手动调整了终端窗口大小,请重新输入resize 命令,使系统的终端大小和终端窗口大小对齐。

通过SecureCRT,在板子的系统中编辑脚本或者文件时,经常会出现类似显示和编辑页面不一致的情况,请问怎么处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0 小时前

网友:
linux系统串口终端软件显示异常的原因可以再分析下

网友:
通过SecureCRT,在板子的系统中编辑脚本或者文件时,经常会出现类似显示和编辑页面不一致的情况,请问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