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层选择

楼主:
怎么把这个紫色的框框变成丝印层,然后圈圈变成孔。

网友:
先要确定你使用的软件和紫色线条所在的板层,如果是AD,紫色在Mechanical 1层,圆圈正常对应的就是开孔。只需要把方框改成Top Overlay或Bottom Overlay即可。

不过最外边的板框需要多保留一层Mechanical 1,生产的时候使用Mechanical 1做为板框。

修改的方式可以是单个修改,也可以是批量修改,比如:下边是批量把紫色的方框修改成丝印,在紫色线条上点右键,选择批量查找,Object Kind是Track,Same。Layer是Mechanical 1,Same。

在结果里把Mechanical 1改成对应层的丝印,比如顶层丝印先Top Overlay。

圆圈改过孔如果原来它就在Mechanical 1正常保留按Mechanical 1为板框生产即可。也可以先在对应的圆圈处放上焊盘,让焊盘的PadHole和圆圈大小相当。最后再把紫色圆圈删除。

网友A:
我的紫色在Keep-Out Layer

网友:
你这个是用AD画的吗?如果是导入的结构文件,有的改不了,不过你可以根据现在的尺寸画一个,然后把导入的内容删除了

网友:
画一根线然后删除一根线的方式,通过端点还是挺好画的

网友:
圈圈变成孔是需要定位还是连接?现在的圈圈看颜色应该就是Keep-Out Layer,在进行实物加工的时候这个就是个孔啊

网友:
直接选择“紫色的框框”到顶层丝印层(Top Overlay)或底层丝印层(Bottom Overlay)

点击,检查,确保想放置的那一层就行,顶层就是Top Overlay,底层就是 Bottom Over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紫色在Keep-Out Layer

不要看颜色

Keep-Out Layer是禁止布线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紫色在Keep-Out Layer

在旧版的AD中禁止布线层和机械1层的操作是一样的

新版的AD中禁止布线层的线条不能直接通过属性,或者查找相似对象的方式修改成丝印层,不过你可以选择(或指选择)后剪切或者复制,然后再通过编辑特殊粘贴再粘到原来的位置。粘贴时选择你要粘贴到的层,比如丝印层,粘贴属性选择粘贴到当前层。

网友:
直接选中,更改为需要的层别就行。导出gerber时是按照不同层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