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3500EVAC-MMEV01参数测试

楼主:
KTC3500EVAC-MMEV01参数测试

KTC3500EVAC-MMEV01评估板的主要电气参数的测试,在测试之前先要对评估板有测试条件作一下说明。典型测试设置图”显示了KTC3500-MMEV01的测试的电气连接,如下图所示,板子的左边为输入电源的接线,右边为板子的输出的接线即是接电子负载。输入电压可以是按照“推荐操作条件”中的描述进行测试的。

本次测试的设备如下:

  1. 台式电源,VIN:0-60VDC/5 A/100W的台式电源。是最大输出60V,最大电流可输出5A的恒压电源,用于评估板的供电电源。
  2. 电子负载:150V/30A/300W的电子负载,用于测量评估板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3. 隔离电源,用于接示波器的电源。

4.示波器和电压探头——用于动态测试、测量和观察输入/输出波形内的电压和电流。

5.备用的数字万用表。

上图为评估板上资料里的测试示意图,下面的图则是实物的展示:

在连接上测试设备之后,就是开始测试了,这里也主要说明下测试的主要内容包括:输入直流电压从7V、12 V、17V,负载则从空载、0.5A、1A、1.5A、2A,来测量评估板的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再计算效率与功耗等电气参数。具体的测试数据如下图所示:

w

从上图表可以看出,此款DEMO的效率在高电压17VDC输入的情况下,负载从轻载到重载的效率相比12V与7V输入情况下的效果都更高,其都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再看下待机功耗也是非常用低的都是小于0.2W.

   另外此款IC的开关频率是在12VDC输入,负载1A的情况下测出的结果约为470KHz,如下图所示:

下面则是输出纹波与噪声的图片:

以上为评估板的相关的电气相关的参数测试,由于时间原因,没办法测得很详细,但通过测试这些参数也能正确地反映出此款IC的各项参数是非常优秀的,属于比较高端的DC-DC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