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MCXN947】CAN0收发测试

楼主:
测试开发板上的CAN0通信,实现数据收发。

一、硬件部分

开发板上的CAN通信部分电路图

二、配置端口和时钟

2.1、CAN0端口配置

2.2、配置CAN0时钟

三、程序部分

3.1、can.c

#include "main.h"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
 *    DWORD_IN_MB    DLC    BYTES_IN_MB             Maximum MBs
 *    2              8      kFLEXCAN_8BperMB        64
 *    4              10     kFLEXCAN_16BperMB       42
 *    8              13     kFLEXCAN_32BperMB       25
 *    16             15     kFLEXCAN_64BperMB       14
 *
 * Dword in each message buffer, Length of data in bytes, Payload size must align,
 * and the Message Buffers are limited corresponding to each payload configuration:
 */
#define DLC         (15)
#define BYTES_IN_MB kFLEXCAN_64BperMB
#else
#define DLC (8)
#endif

flexcan_handle_t flexcanHandle;
volatile bool txComplete = false;
volatile bool rxComplete = false;
volatile bool wakenUp    = false;
flexcan_mb_transfer_t txXfer, rxXfer;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lexcan_fd_frame_t frame;
#else
flexcan_frame_t frame;
#endif
uint32_t txIdentifier;
uint32_t rxIdentifier;

static void FLEXCAN_PHY_Config(void)
{
#if (defined(USE_PHY_TJA1152) && USE_PHY_TJA1152)
    /* Initialize TJA1152. */
    /* STB=H, configuration CAN messages are expected from the local host via TXD pin. */
    RGPIO_PortSet(EXAMPLE_STB_RGPIO, 1u << EXAMPLE_STB_RGPIO_PIN);

    /* Classical CAN messages with standard identifier 0x555 must be transmitted
     * by the local host controller until acknowledged by the TJA1152 for
     * automatic bit rate detection. Do not set frame.brs = 1U to keep nominal
     * bit rate in CANFD frame data phase. */
    frame.id     = FLEXCAN_ID_STD(0x555);
    frame.format = (uint8_t)kFLEXCAN_FrameFormatStandard;
    frame.type   = (uint8_t)kFLEXCAN_FrameTypeData;
    frame.length = 0U;
    txXfer.mbIdx = (uint8_t)TX_MESSAGE_BUFFER_NUM;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txXfer.framefd = &frame;
    (void)FLEXCAN_TransferFD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lse
    txXfer.frame = &frame;
    (void)FLEXCAN_Transfer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ndif
    while (!txComplete)
    {
    };
    txComplete = false;

    /* Configuration of spoofing protection. */
    /* Add 0x321 and 0x123 to Transmission Whitelist. */
    frame.id     = FLEXCAN_ID_EXT(0x18DA00F1);
    frame.format = (uint8_t)kFLEXCAN_FrameFormatExtend;
    frame.type   = (uint8_t)kFLEXCAN_FrameTypeData;
    frame.length = 6U;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rame.dataWord[0] = CAN_WORD_DATA_BYTE_0(0x10) | CAN_WORD_DATA_BYTE_1(0x00) | CAN_WORD_DATA_BYTE_2(0x33) |
                        CAN_WORD_DATA_BYTE_3(0x21);
    frame.dataWord[1] = CAN_WORD_DATA_BYTE_4(0x11) | CAN_WORD_DATA_BYTE_5(0x23);
    (void)FLEXCAN_TransferFD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lse
    frame.dataWord0 = CAN_WORD0_DATA_BYTE_0(0x10) | CAN_WORD0_DATA_BYTE_1(0x00) | CAN_WORD0_DATA_BYTE_2(0x33) |
                      CAN_WORD0_DATA_BYTE_3(0x21);
    frame.dataWord1 = CAN_WORD1_DATA_BYTE_4(0x11) | CAN_WORD1_DATA_BYTE_5(0x23);
    (void)FLEXCAN_Transfer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ndif
    while (!txComplete)
    {
    };
    txComplete = false;

    /* Configuration of command message ID. */
    /* Reconfiguration is only accepted locally. Keep CONFIG_ID as default value 0x18DA00F1. */
    frame.length = 5U;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rame.dataWord[0] = CAN_WORD_DATA_BYTE_0(0x60) | CAN_WORD_DATA_BYTE_1(0x98) | CAN_WORD_DATA_BYTE_2(0xDA) |
                        CAN_WORD_DATA_BYTE_3(0x00);
    frame.dataWord[1] = CAN_WORD_DATA_BYTE_4(0xF1);
    (void)FLEXCAN_TransferFD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lse
    frame.dataWord0 = CAN_WORD0_DATA_BYTE_0(0x60) | CAN_WORD0_DATA_BYTE_1(0x98) | CAN_WORD0_DATA_BYTE_2(0xDA) |
                      CAN_WORD0_DATA_BYTE_3(0x00);
    frame.dataWord1 = CAN_WORD1_DATA_BYTE_4(0xF1);
    (void)FLEXCAN_Transfer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ndif
    while (!txComplete)
    {
    };
    txComplete = false;

    /* Leaving configuration mode. */
    /* Configuration into volatile memory only. */
    frame.length = 8U;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rame.dataWord[0] = CAN_WORD_DATA_BYTE_0(0x71) | CAN_WORD_DATA_BYTE_1(0x02) | CAN_WORD_DATA_BYTE_2(0x03) |
                        CAN_WORD_DATA_BYTE_3(0x04);
    frame.dataWord[1] = CAN_WORD_DATA_BYTE_4(0x05) | CAN_WORD_DATA_BYTE_5(0x06) | CAN_WORD_DATA_BYTE_6(0x07) |
                        CAN_WORD_DATA_BYTE_7(0x08);
    (void)FLEXCAN_TransferFD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lse
    frame.dataWord0 = CAN_WORD0_DATA_BYTE_0(0x71) | CAN_WORD0_DATA_BYTE_1(0x02) | CAN_WORD0_DATA_BYTE_2(0x03) |
                      CAN_WORD0_DATA_BYTE_3(0x04);
    frame.dataWord1 = CAN_WORD1_DATA_BYTE_4(0x05) | CAN_WORD1_DATA_BYTE_5(0x06) | CAN_WORD1_DATA_BYTE_6(0x07) |
                      CAN_WORD1_DATA_BYTE_7(0x08);
    (void)FLEXCAN_Transfer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ndif
    while (!txComplete)
    {
    };
    txComplete = false;

    LOG_INFO("Initialize TJA1152 successfully!\r\n\r\n");

    /* STB=L, TJA1152 switch from secure standby mode to normal mode. */
    RGPIO_PortClear(EXAMPLE_STB_RGPIO, 1u << EXAMPLE_STB_RGPIO_PIN);
    /* Initialize TJA1152 end. */
#endif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FlexCAN Call Back function
 */
static FLEXCAN_CALLBACK(flexcan_callback)
{
    switch (status)
    {
        case kStatus_FLEXCAN_RxIdle:
            if (RX_MESSAGE_BUFFER_NUM == result)
            {
                rxComplete = true;
            }
            break;

        case kStatus_FLEXCAN_TxIdle:
            if (TX_MESSAGE_BUFFER_NUM == result)
            {
                txComplete = true;
            }
            break;

        case kStatus_FLEXCAN_WakeUp:
            wakenUp = 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

uint8_t can_rx_hdl(uint8_t *rxbuf)
{
	uint8_t can_tx_buf[8];
		/* Start receive data through Rx Message Buffer. */
		rxXfer.mbIdx = (uint8_t)RX_MESSAGE_BUFFER_NUM;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rxXfer.framefd = &frame;
		(void)FLEXCAN_TransferFDReceive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rxXfer);
#else
		rxXfer.frame = &frame;
		(void)FLEXCAN_TransferReceive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rxXfer);
#endif

	if(rxComplete==true)
	{
		rxComplete=false;

		LOG_INFO(" Rx MB ID: 0x%3x, Rx MB data: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r\n", frame.id >> CAN_ID_STD_SHIFT,frame.dataByte0,frame.dataByte1,frame.dataByte2,frame.dataByte3,
                                                                                                    frame.dataByte4,frame.dataByte5,frame.dataByte6,frame.dataByte7);

		rxbuf[0] = frame.dataByte0;
		rxbuf[1] = frame.dataByte1;
		rxbuf[2] = frame.dataByte2;
		rxbuf[3] = frame.dataByte3;

		rxbuf[4] = frame.dataByte4;
		rxbuf[5] = frame.dataByte5;
		rxbuf[6] = frame.dataByte6;
		rxbuf[7] = frame.dataByte7;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can_std_tx(uint32_t id, uint8_t *txbuf)
{
		frame.id     = FLEXCAN_ID_STD(id);
		frame.format = (uint8_t)kFLEXCAN_FrameFormatStandard;
		frame.type   = (uint8_t)kFLEXCAN_FrameTypeData;
		frame.length = (uint8_t)DLC;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rame.brs = 1U;
		frame.edl = 1U;
#endif
		txXfer.mbIdx = (uint8_t)TX_MESSAGE_BUFFER_NUM;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txXfer.framefd = &frame;
		(void)FLEXCAN_TransferFD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lse
		txXfer.frame = &frame;

		frame.dataByte0 = txbuf[0];
		frame.dataByte1 = txbuf[1];
		frame.dataByte2 = txbuf[2];
		frame.dataByte3 = txbuf[3];
		frame.dataByte4 = txbuf[4];
		frame.dataByte5 = txbuf[5];
		frame.dataByte6 = txbuf[6];
		frame.dataByte7 = txbuf[7];

		(void)FLEXCAN_TransferSendNonBlocking(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txXfer);
#endif

		while (!txComplete)
		{
		};
		txComplete = false;
}

void init_can(void)
{

		flexcan_config_t flexcanConfig;
		flexcan_rx_mb_config_t mbConfig;
		uint8_t node_type;

		rxIdentifier = 0x506;

		FLEXCAN_GetDefaultConfig(&flexcanConfig);

    flexcanConfig.bitRate = 500000U;

#if defined(EXAMPLE_CAN_CLK_SOURCE)
    flexcanConfig.clkSrc = EXAMPLE_CAN_CLK_SOURCE;
#endif

#if defined(EXAMPLE_CAN_BIT_RATE)
    flexcanConfig.bitRate = EXAMPLE_CAN_BIT_RATE;
#endif

/* If special quantum setting is needed, set the timing parameters. */
#if (defined(SET_CAN_QUANTUM) && SET_CAN_QUANTUM)
    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phaseSeg1 = PSEG1;
    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phaseSeg2 = PSEG2;
    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propSeg   = PROPSEG;
#if (defined(FSL_FEATURE_FLEXCAN_HAS_FLEXIBLE_DATA_RATE) && FSL_FEATURE_FLEXCAN_HAS_FLEXIBLE_DATA_RATE)
    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fphaseSeg1 = FPSEG1;
    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fphaseSeg2 = FPSEG2;
    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fpropSeg   = FPROPSEG;
#endif
#endif

#if (defined(USE_IMPROVED_TIMING_CONFIG) && USE_IMPROVED_TIMING_CONFIG)
    flexcan_timing_config_t timing_config;
    memset(&timing_config, 0, sizeof(flexcan_timing_config_t));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if (FLEXCAN_FDCalculateImprovedTimingValues(EXAMPLE_CAN, flexcanConfig.bitRate, flexcanConfig.bitRateFD,
                                                EXAMPLE_CAN_CLK_FREQ, &timing_config))
    {
        /* Update the improved timing configuration*/
        memcpy(&(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 &timing_config, sizeof(flexcan_timing_config_t));
    }
    else
    {
        LOG_INFO("No found Improved Timing Configuration. Just used default configuration\r\n\r\n");
    }
#else
    if (FLEXCAN_CalculateImprovedTimingValues(EXAMPLE_CAN, flexcanConfig.bitRate, EXAMPLE_CAN_CLK_FREQ, &timing_config))
    {
        /* Update the improved timing configuration*/
        memcpy(&(flexcanConfig.timingConfig), &timing_config, sizeof(flexcan_timing_config_t));
    }
    else
    {
        LOG_INFO("No found Improved Timing Configuration. Just used default configuration\r\n\r\n");
    }
#endif
#endif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LEXCAN_FDInit(EXAMPLE_CAN, &flexcanConfig, EXAMPLE_CAN_CLK_FREQ, BYTES_IN_MB, true);
#else
    FLEXCAN_Init(EXAMPLE_CAN, &flexcanConfig, EXAMPLE_CAN_CLK_FREQ);
#endif

    /* Create FlexCAN handle structure and set call back function. */
    FLEXCAN_TransferCreateHandle(EXAMPLE_CAN, &flexcanHandle, flexcan_callback, NULL);

    /* Set Rx Masking mechanism. */
    FLEXCAN_SetRxMbGlobalMask(EXAMPLE_CAN, FLEXCAN_RX_MB_STD_MASK(rxIdentifier, 0, 0));

    /* Setup Rx Message Buffer. */
    mbConfig.format = kFLEXCAN_FrameFormatStandard;
    mbConfig.type   = kFLEXCAN_FrameTypeData;
    mbConfig.id     = FLEXCAN_ID_STD(rxIdentifier);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LEXCAN_SetFDRxMbConfig(EXAMPLE_CAN, RX_MESSAGE_BUFFER_NUM, &mbConfig, true);
#else
    FLEXCAN_SetRxMbConfig(EXAMPLE_CAN, RX_MESSAGE_BUFFER_NUM, &mbConfig, true);
#endif

/* Setup Tx Message Buffer. */
#if (defined(USE_CANFD) && USE_CANFD)
    FLEXCAN_SetFDTxMbConfig(EXAMPLE_CAN, TX_MESSAGE_BUFFER_NUM, true);
#else
    FLEXCAN_SetTxMbConfig(EXAMPLE_CAN, TX_MESSAGE_BUFFER_NUM, true);
#endif

    /* Configure CAN transceiver */
    FLEXCAN_PHY_Config();
}

3.2、can.h

#ifndef __CAN_H
#define __CAN_H

#define USE_CANFD             (0)
#define EXAMPLE_CAN           CAN0
#define RX_MESSAGE_BUFFER_NUM (0)
#define TX_MESSAGE_BUFFER_NUM (1)

#define EXAMPLE_CAN_CLK_FREQ       CLOCK_GetFlexcanClkFreq(0U)
#define USE_IMPROVED_TIMING_CONFIG (1)

#define LOG_INFO (void)PRINTF

void init_can(void);
void can_std_tx(uint32_t id, uint8_t *txbuf);
uint8_t can_rx_hdl(uint8_t *rxbuf);

#endif

3.3、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uint8_t can_tx_buf[8];
	uint8_t can_rx_buf[8];
	uint8_t i;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0);
	BOARD_InitDEBUG_UARTPins();
	BOARD_PowerMode_OD();
	BOARD_InitBootPins();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DebugConsole();

	SysTick_Init();
	init_led();
	init_can();

	while (1)
	{
		if(can_rx_hdl(can_rx_buf))
		{
			can_std_tx((uint32_t)0x510,can_rx_buf);
		}
	}
}

四、运行结果

4.1、CAN0收发数据

4.2、串口打印接收的数据

五、附件

测试源代码:

网友:
测试任务过程说的很规范详细,很赞